EK140P Linux-4.1.15 测试手册

楼主:
MY-IMX6-EK140P Linux-4.1.15 测试手册来自明远智睿的wiki

目录
[隐藏]

测试环境
  【开发板型号】:MY-IMX6-EK140P-6Y-512M-4G
  【内核版本】:Linux-4.1.15
  【文件系统】:L4115-fsl-image-gui-myimx6a7.tar.bz2

接口标识图

网口测试(ETH1)
  【测试说明】:采用开发板向PC发送ICMP报文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ETH1
  【接口丝印】:P10
  【系统接口】:eth0
测试操作
  配置电脑有线网卡IP为 192.168.137.99。
  用网线连接开发板的ETH1和电脑。
  配置开发板网口:
=====> 输入指令:ifconfig eth1 down ifconfig eth0 192.168.137.81=====> 输出信息: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off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测试ETH1(eth0):
=====> 输入指令:ping 192.168.137.99 -c 2 -w 4 =====> 输出信息:PING 192.168.137.99 (192.168.137.99) 56(84) bytes of data.64 bytes from 192.168.137.99: icmp_seq=1 ttl=64 time=0.685 ms64 bytes from 192.168.137.99: icmp_seq=2 ttl=64 time=0.374 ms   --- 192.168.137.99 ping statistics ---2 packets transmitted, 2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999msrtt min/avg/max/mdev = 0.374/0.529/0.685/0.157 ms    测试结果
  “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网口测试(ETH2)
  【测试说明】:采用开发板向PC发送ICMP报文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ETH2
  【接口丝印】:P8
  【系统接口】:eth1
测试操作
  注意:检查"丝印P5"上的跳线帽,保证是接上状态。
  配置电脑有线网卡IP为 192.168.137.99。
  用网线连接开发板的ETH2和电脑。
  配置开发板网口
=====> 输入指令:ifconfig eth0 downifconfig eth1 192.168.137.82 =====> 输出信息: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1: link is not readyfec 20b4000.ethernet eth1: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off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1: link becomes ready  测试ETH2(eth1):
=====> 输入指令:ping 192.168.137.99 -c 2 -w 4 =====> 输出信息:PING 192.168.137.99 (192.168.137.99) 56(84) bytes of data.64 bytes from 192.168.137.99: icmp_seq=1 ttl=64 time=0.705 ms64 bytes from 192.168.137.99: icmp_seq=2 ttl=64 time=0.386 ms--- 192.168.137.99 ping statistics ---2 packets transmitted, 2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999msrtt min/avg/max/mdev = 0.386/0.545/0.705/0.161 ms测试结果
  “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USB 测试
  【测试说明】:采用插拔USB存储设备(U盘)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USB HOST
  【接口丝印】:P20
测试方法
  将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1-1.4: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ci_hdrc  usb-storage 1-1.4:1.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detected  scsi host0: usb-storage 1-1.4:1.0  scsi 0:0:0:0: Direct-Access     Mass     Storage Device   1.00 PQ: 0 ANSI: 0 CCS  sd 0:0:0:0: [sda] 7716864 512-byte logical blocks: (3.95 GB/3.67 GiB)  sd 0: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 0:0:0:0: [sda] No Caching mode page found  sd 0: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sda1 sda2  sd 0:0:0:0: [sda]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将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1-1.4: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4  测试结果
  USB存储设备插拔时系统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表示正常。

SD接口测试
  【测试说明】:采用插入并识别TF卡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SD
  【接口丝印】:P13
测试方法
  为开发板断电,把TF卡安装到SD接口。
  查看内核中驱动输出信息
=====> 输入指令:dmesg | grep mmc0  =====> 输出信息: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2190000.usdhc [2190000.usdhc] using ADMA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mmcblk0: mmc0:1234 SA04G 3.67 GiB    查看系统的SD接口设备
=====> 输入指令:ls /dev/mmcblk0*   =====> 输出信息:/dev/mmcblk0    ...测试结果
  SD存储设备插拔时系统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表示正常。

标准 GPIO 测试
  【测试说明】:控制GPIO的输出电平
  【接口标识】:SPI/I2C/GPIO
  【接口丝印】:P21
  【系统接口】:/sys/class/gpio/
GPIO输出低电平测试
  配置 P21:35 为输出低电平的操作方法:
=====> 输入指令:OUT_IO_OUT_NUM=4 echo ${OUT_IO_OUT_NUM}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direction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value   用万用表测试管脚P21:35,电压为0V,则表示OK
GPIO输出高电平测试
  配置 P21:36 为输出高电平的操作方法:
=====> 输入指令:OUT_IO_OUT_NUM=3  echo ${OUT_IO_OUT_NUM} > /sys/class/gpio/export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value  用万用表测试管脚P21:36,电压为3.3V,则表示OK
其它
  控制 GPIO 输出低电平的指令:
=====> 输入指令:echo 0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value     控制 GPIO 输出高电平的指令:
=====> 输入指令:echo 1 > /sys/class/gpio/gpio${OUT_IO_OUT_NUM}/value   其它可用GPIO:P21:33,34,23;对应的 IO序号Number 为:2,1,110

GPIO-LED 测试(led-heartbeat)
  【测试说明】:观察实现为led-heartbeat的LED
  【接口标识】:LED
  【接口丝印】:D12
  【系统接口】:/sys/class/leds/Heartbeat/
测试操作
  无需任何操作
测试结果
  系统启动后可以看到 D12 在有规律的闪烁,即表示应该功能正常。

GPIO-LED 测试(led-timer)
  【测试说明】:控制实现为led-timer(LED)的亮灭时间
  【接口标识】:LED
  【接口丝印】:D8
  【系统接口】:/sys/class/leds/led-timer/
测试操作
  更改灭的时间:
=====> 输入指令:echo 1000 > /sys/class/leds/led-timer/delay_off    更改亮的时间:
=====> 输入指令:echo 2000 > /sys/class/leds/led-timer/delay_on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两条指令后,发现对应LED亮的持续时间为2秒,LED灭的持续时间为1秒。

GPIO-LED 测试(led-default)
  【测试说明】:控制实现为led-default(LED)的亮灭状态
  【接口标识】:LED
  【接口丝印】:D11
  【系统接口】:/sys/class/leds/led-timer/
测试操作
  说明:系统启动后默认状态为常亮。
  使 D11 灭:
=====> 输入指令:echo 0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使 D11 常亮:
=====> 输入指令:echo 1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测试结果
  执行指令后,发现对应LED的状态随指令的功能进行改变。

PWM 测试(PWM-LED)
  【测试说明】:控制连接到PWM5的LED其亮灭时间
  【接口标识】:无
  【接口丝印】:D7(在“USB HOST”标识附近)
  【系统接口】:/sys/class/pwm/pwmchip4/
测试操作
  控制 PWM5 的占空时间:
=====> 输入指令:PWM_DEV=pwmchip4echo 0 > /sys/class/pwm/$PWM_DEV/export echo 1000000000 > /sys/class/pwm/$PWM_DEV/pwm0/periodecho 100000000 > /sys/class/pwm/$PWM_DEV/pwm0/duty_cycleecho 1 > /sys/class/pwm/$PWM_DEV/pwm0/enable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对应的 LED 在 1 秒(1000000000 纳秒)内闪烁一次(高电平持续时间为 100000000 纳秒 = 0.1 秒)。

PWM 测试(PWM-Buzzer)
  【测试说明】:控制连接到PWM2的蜂鸣器
  【接口标识】:BUZZER
  【接口丝印】:P17
  【系统接口】:/sys/class/pwm/pwmchip1/
测试操作

   控制 PWM2 的占空时间:=====> 输入指令:PWM_DEV=pwmchip1echo 0 > /sys/class/pwm/$PWM_DEV/export echo 1000000000 > /sys/class/pwm/$PWM_DEV/pwm0/periodecho 100000000 > /sys/class/pwm/$PWM_DEV/pwm0/duty_cycleecho 1 > /sys/class/pwm/$PWM_DEV/pwm0/enable测试结果
  可以听到蜂鸣器在 1 秒(1000000000 纳秒)内响一次(高电平持续时间为 100000000 纳秒 = 0.1 秒)。

串口测试(UART2)
  【测试说明】:采用串口自发自收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SPI/I2C/GPIO
  【接口位置】:P21:27,28
  【系统设备】:/dev/ttymxc1
测试操作
  短接串口2的发送发接收管脚(P21的27和28号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my-demo/linux-4.1.15/MY_SERIAL_TEST_L4115_MYIMX6A7.out /dev/ttymxc1 "www.myzr.com.cn"  =====> 输出信息:Starting send data...finishStarting receive data: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d      Character: m ASCII: 0x79      Character: y ASCII: 0x7a      Character: z ASCII: 0x72      Character: r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3      Character: c ASCII: 0x6f      Character: o ASCII: 0x6d      Character: m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3      Character: c ASCII: 0x6e      Character: n ASCII: 0x0       Character:   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串口测试(UART3)
  【测试说明】:采用串口自发自收的方式进行测试
  【接口标识】:SPI/I2C/GPIO
  【接口位置】:P21:25,26
  【系统设备】:/dev/ttymxc2
测试命令
  短接串口2的发送发接收管脚(P21的25和26号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my-demo/linux-4.1.15/MY_SERIAL_TEST_L4115_MYIMX6A7.out /dev/ttymxc2 "www.myzr.com.cn"  =====> 输出信息:Starting send data...finishStarting receive data: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77      Character: w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d      Character: m ASCII: 0x79      Character: y ASCII: 0x7a      Character: z ASCII: 0x72      Character: r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3      Character: c ASCII: 0x6f      Character: o ASCII: 0x6d      Character: m ASCII: 0x2e      Character: . ASCII: 0x63      Character: c ASCII: 0x6e      Character: n ASCII: 0x0       Character:   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CAN 测试
  【测试说明】:采用CAN1发送,CAN0接收的方式。
  【接口标识】:CAN1(对应系统里的can0);CAN2(对应系统里的can1)
  【接口丝印】:CAN1 P7:1,2;CAN2 P9:1,2
测试准备
  将CAN1的CAN_L(P7:1)与CAN2的CAN_L(P9:1)连接。
  将CAN1的CAN_H(P7:2)与CAN2的CAN_H(P9:2)连接。
测试命令
  配置 CAN1(can0):
=====> 输入指令: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输出信息:flexcan 2090000.can can0: writing ctrl=0x0e312005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can0: link becomes ready  配置 CAN2(can1):
=====> 输入指令:ip link set can1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输出信息:flexcan 2094000.can can1: writing ctrl=0x0e312005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can1: link becomes ready  CAN1 (can0) 后台接收:
=====> 输入指令:candump can0 &  =====> 输出信息:[1] 589  CAN2(can1)发送数据:
=====> 输入指令:cansend can1 1F334455#1122334455667788 =====> 输出信息:can0  1F334455   [8]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SPI测试(ECSPI1)
  【测试说明】:采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测试。
  【接口标识】:SPI/I2C/GPIO
  【接口丝印】:P21: 3,4
  【系统设备】:/dev/spidev0.0
测试操作
  短接P21的3和4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my-demo/linux-4.1.15/MY_SPIDEV_TEST_L4115_MYIMX6A7.out -D /dev/spidev0.0   =====> 输出信息:spi mode: 0bits per word: 8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SPI测试(ECSPI2)
  【测试说明】:采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测试。
  【接口标识】:SPI/I2C/GPIO
  【接口丝印】:P21: 9,10
  【系统设备】:/dev/spidev1.0
测试操作
  短接P21的9和10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my-demo/linux-4.1.15/MY_SPIDEV_TEST_L4115_MYIMX6A7.out -D /dev/spidev1.0   =====> 输出信息:spi mode: 0bits per word: 8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Watchdog 超时复位测试
  【测试说明】:开启看门狗,并等待看门狗超时,产生复位。
  【接口标识】:无
  【接口丝印】:无
  【系统设备】:/dev/watchdog
测试操作
  运行看门狗程序:
=====> 输入指令:/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10 15 1=====> 输出信息: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10, sleep: 15, test: write)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10 seconds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10 seconds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10 seconds测试结果
  运行测试命令10秒后,WatchDog超时,系统被复位。会在终端看到系统重新启动输出的信息类似如下:
U-Boot 2016.03-svn270 (Oct 08 2018 - 16:52:53 +0800)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0 528 MHz (running at 396 MHz)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51CReset cause: WDOGBoard: MYIMX6EK140P-6Y
Watchdog 喂狗测试
  【测试说明】:开启看门狗,并使应用程序喂狗。
  【接口标识】:无
  【接口丝印】:无
  【系统设备】:/dev/watchdog
测试操作
  运行看门狗程序,并设置超时时间为4秒,喂狗间隔时间为2秒:
=====> 输入指令:/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4 2 1 &  =====> 输出信息:[1] 831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4, sleep: 2, test: write)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4 seconds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4 seconds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4 seconds测试结果
  系统正常工作,表示喂狗功能正常。

RTC 测试
  【测试说明】:读取并设置时间,断电重启后检查时间是否正确
  【接口标识】:无
  【接口丝印】:无
  【系统设备】:/sys/class/rtc/rtc0/
测试操作
  1. 断电重启设备,查看当前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
=====> 输入指令:date  =====> 输出信息:Wed Sep 19 17:39:19 UTC 2018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hwclock =====> 输出信息:Wed Sep 19 17:40:05 2018  0.000000 seconds   3. 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 输入指令:date -s "2018-09-21 12:34:56"  =====> 输出信息:Fri Sep 21 12:34:56 UTC 2018  4.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hwclock -w  测试结果
  1. 断电重启评估板,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date =====> 输出信息:Fri Sep 21 12:36:02 UTC 2018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hwclock  =====> 输出信息:Fri Sep 21 12:36:12 2018  0.000000 seconds   可以看到我们得到的时间与设置的时间基本相同。

wakealarm 唤醒测试
  【测试说明】:设定 wakealarm 事件,之后使系统进入睡眠,等待 wakealarm 事件唤醒。
  【接口标识】:无
  【接口丝印】:无
  【系统设备】:如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测试操作
  1. 设定 rtc1,使 10 秒后产生 wakealarm 事件
=====> 输入指令:echo +10 >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2. 使设备进入睡眠
=====> 输入指令:echo mem > /sys/power/state=====> 输出信息: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7 seconds) done.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测试结果
  1. 可以看到开发板的除电源指示灯以外的 LED 都灭了。
  2. 10内 LED 的状态又恢复了,并且系统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708.601 msecsPM: suspend devices took 0.710 seconds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543 msecs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410 msecsDisabling non-boot CPUs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494 msecs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571 msecs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23.182 msecsPM: resume devices took 0.230 secondsRestarting tasks ... done.
音频播放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播放音频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播放功能。
  【接口标识】:HP/MIC
  【接口丝印】:P12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把耳机插入开发板的“HP/MIC”口。
  执行测试命令:
=====> 输入指令:aplay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输出信息:Playing WAVE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Stereo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音频录音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录音并播放录音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录音功能。
  【接口标识】:HP/MIC
  【接口丝印】:P12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1. 把带MIC的耳机插入开发板的“HP/MIC”口。
  2. 执行录音命令:
=====> 输入指令:arecord -d 5 -f S16_LE -t wav foobar.wav  =====> 输出信息:Record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  3. 播放录音
=====> 输入指令:aplay foobar.wav  =====> 输出信息:Play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播放的录音。

WIFI模块RTL8188EUS(选配)测试
  【测试说明】:WIFI连接到AP后,开发板向外网发送ICMP报文来验证连接正常。
  【接口标识】:WIFI,WIFI_ANT
  【接口丝印】:U20,E2
  【系统设备】:wlan0
测试操作
  1. 确定“WIFI”标识处有贴上WIFI模块,否则无需进行测试。
  2. 把WIFI天线连接到“WIFI_ANT”标识的接口上。
  3. 生成 SSID 的 WPA PSK 文件
  命令格式: wpa_passphrase [passphrase]
=====> 输入指令:wpa_passphrase MYZR-OPEN Myzr2012 > /etc/wpa_supplicant.confpkill wpa_supplicant  4. 连接
=====> 输入指令: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输出信息: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licant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 rtl8188e_iol_efuse_patchIPv6: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rtl8188e_iol_efuse_patch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5. 获取 IP
=====> 输入指令:udhcpc -i wlan0=====> 输出信息:udhcpc (v1.24.1) startedSending discover...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24.113...Lease of 192.168.124.113 obtained, lease time 7200/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114.114.114.114/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114.114.115.115  6. 测试连接
=====> 输入指令:ping -I wlan0 www.baidu.com -c 2 -w 4=====> 输出信息:PING www.baidu.com (14.215.177.38): 56 data bytes64 bytes from 14.215.177.38: seq=0 ttl=49 time=15.753 ms64 bytes from 14.215.177.38: seq=1 ttl=49 time=11.835 ms--- www.baidu.com ping statistics ---2 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round-trip min/avg/max = 11.835/13.794/15.753 ms测试结果
  “0% packet loss”表示WIFI连接正常。

4G模块EC20(选配)测试
  【测试说明】:4G连接成功后,开发板向外网发送ICMP报文来验证连接正常。
  【接口标识】:3G/4G
  【接口丝印】:P19
  【系统设备】:eth2
测试操作
  1. 开发板断电,接上4G模块,接上天线并插入SIM卡后启动评估板。
  2. 使用指令进行网络连接:
=====> 输入指令:/my-demo/linux-4.1.15/MY_EC20_QuectelCM_L4115_MYIMX6A7.out &=====> 输出信息:[1] 607[09-21_13:36:14:352] WCDMA<E_QConnectManager_Linux&Android_V1.1.34[09-21_13:36:14:353] /my-demo/linux-4.1.15/MY_EC20_QuectelCM_L4115_MYIMX6A7.out profile[1] = (null)/(null)/(null)/0, pincode = (null)[09-21_13:36:14:356] Find /sys/bus/usb/devices/1-1.2 idVendor=2c7c idProduct=0125[09-21_13:36:14:356] Find /sys/bus/usb/devices/1-1.2:1.4/net/eth2[09-21_13:36:14:356] Find usbnet_adapter = eth2[09-21_13:36:14:356] Find /sys/bus/usb/devices/1-1.2:1.4/GobiQMI/qcqmi2[09-21_13:36:14:357] Find qmichannel = /dev/qcqmi2[09-21_13:36:14:403] Get clientWDS = 7[09-21_13:36:14:435] Get clientDMS = 8[09-21_13:36:14:467] Get clientNAS = 9[09-21_13:36:14:499] Get clientUIM = 10[09-21_13:36:14:532] Get clientWDA = 11[09-21_13:36:14:563] requestBaseBandVersion EC20CEFAR02A10M4G[09-21_13:36:14:659] requestGetSIMStatus SIMStatus: SIM_READY[09-21_13:36:14:692] requestGetProfile[1] cmnet///0[09-21_13:36:14:724] requestRegistrationState2 MCC: 460, MNC: 0, PS: Attached, DataCap: LTE[09-21_13:36:14:755] requestQueryDataCall IPv4ConnectionStatus: DISCONNECTED[09-21_13:36:14:819] requestRegistrationState2 MCC: 460, MNC: 0, PS: Attached, DataCap: LTE[09-21_13:36:16:036] requestSetupDataCall WdsConnectionIPv4Handle: 0x87756f40[09-21_13:36:16:132] requestQueryDataCall IPv4ConnectionStatus: CONNECTED[09-21_13:36:16:163] ifconfig eth2 up[09-21_13:36:16:193] busybox udhcpc -f -n -q -t 5 -i eth2[09-21_13:36:16:211] udhcpc (v1.24.1) started[09-21_13:36:16:318] Sending discover...[09-21_13:36:16:378] Sending select for 10.151.159.101...[09-21_13:36:16:438] Lease of 10.151.159.101 obtained, lease time 7200[09-21_13:36:16:522] /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21.179.38.7[09-21_13:36:16:522] /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120.196.165.7  3. 测试连接
=====> 输入指令:ping -I eth2 www.baidu.com -c 2 -w 4=====> 输出信息:PING www.baidu.com (14.215.177.38): 56 data bytes64 bytes from 14.215.177.38: seq=0 ttl=49 time=15.753 ms64 bytes from 14.215.177.38: seq=1 ttl=49 time=11.835 ms--- www.baidu.com ping statistics ---2 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round-trip min/avg/max = 11.835/13.794/15.753 ms测试结果
  “0% packet loss”表示WIFI连接正常。

显示屏(选配)测试
  【测试说明】:观察系统启动过程中显示屏的显示来确定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接口标识】:RGB
  【接口丝印】:P3
  【系统设备】:/dev/fb0
测试操作
  为开发板接上显示屏,上电,观察开发板启动过程中显示屏的显示。
测试结果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可以看到 Linux 小企鹅和 OpenEmbedded 启动画面。

FXLS8471(选配)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在系统下读取传感器的数据来确认该功能正常
  【接口标识】:Accelerometer
  【接口丝印】:U18
  【系统设备】:/sys/class/misc/FreescaleAccelerometer/
测试操作
  1. 使传感器 Enable
=====> 输入指令:echo 1 > /sys/class/misc/FreescaleAccelerometer/enable  =====> 输出信息: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d  2. 查看传感器数据
=====> 输入指令:cat /sys/class/misc/FreescaleAccelerometer/data  =====> 输出信息:-384,136,16384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指令后,系统会输出传感器数据即正常。

FXAS2100(选配)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在系统下读取传感器的数据来确认该功能正常
  【接口标识】:Gyroscope
  【接口丝印】:U19
  【系统设备】:/dev/input/eventX
测试操作
  1. 使传感器 Enable
=====> 输入指令:echo 1 > /sys/class/misc/FreescaleGyroscope/enable =====> 输出信息:misc FreescaleGyroscope: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2. 运行 evtest 程序:
=====> 输入指令:evtest =====> 输出信息:No device specified, trying to scan all of /dev/input/event*Available devices:/dev/input/event0:  fxas2100x/dev/input/event1:  20cc000.snvs:snvs-powerkey/dev/input/event2:  FreescaleAccelerometer/dev/input/event3:  mag3110Select the device event number [0-3]:  3. 选择对应的设备,这里fxas2100对应event0,所以我们输入0:
=====> 输入指令:0=====> 输出信息:Event: time 1538485645.829802, type 3 (EV_ABS), code 0 (ABS_X), value -3Event: time 1538485645.829802, type 3 (EV_ABS), code 1 (ABS_Y), value 13Event: time 1538485645.829802, type 3 (EV_ABS), code 2 (ABS_Z), value 4Event: time 1538485645.829802, -------------- SYN_REPORT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指令后,系统输出的 value 值即传感器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