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会用ADS软件做滤波器的大神

楼主:
  毕业设计要求用ADS做一个高通阶跃,切比雪夫滤波器  求大神帮做出原理图

网友:
Filter Solutions
这个是专门仿真滤波器的小软件
和ADS基本差不多,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这个还是可以,ADS个人感觉偏向高频一点,当然又可能是我不会哈,
我就用来仿真了一下滤波器,他们都用来仿真  功率放大器的,但是模型不好找,或者是需要的没有,自己设定参数,有的偏差会很大,
下面是这个软件随机仿真的一个滤波器,
5阶的,参数随意设定,自己修改,可以自己网上看看

切比雪夫滤波器1
点击会随机出现两个图的,根据自己要求选择
下面是生成的波形

网友:
这个是ADS的具体设置,不过这个比较老了。ADS是2009的,,但是用滤波器是戳戳有余的,,给你拍了两个图片

网友:
毕业设计要求用ADS做一个高通阶跃,切比雪夫滤波器  求大神帮做出原理图               又没有具体要求     为了你我还特意去把ADS给装上了,

网友A:
这个帖子,只说了ADS软件,高通切比雪夫滤波器,什么具体要求都没有。。。
我都怀疑那个指导老师懂不懂?这种情况,别人如何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只说了ADS软件,高通切比雪夫滤波器,什么具体要求都没有。。。
我都怀疑那个指导老师懂不懂? ...

老师说你们随意发挥    具体不要求  结果学生说   老师我找到了   没发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