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

楼主:
之前看过网上一些帖子说,使用STM32中断时必须要设置优先级分组。
最近看别人代码时发现没有设置分组,但是中断不受任何影响。
想请问下这个分组可以不设置的吗?是否不设置分组会有默认分组配置?默认分组是怎样的?

网友A:
优先级可以不设置,那就是同级别优先,谁先来算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可以不设置,那就是同级别优先,谁先来算谁的。

谢谢,手册没有找到,网上查到了默认分组是4

网友B:
如果就几个中断之间没有关联当然就无所谓优先级了,早点晚点处理也都无所谓.
特殊的情况比如串口中断同时又开dma操作,那串口中断应该在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几个中断之间没有关联当然就无所谓优先级了,早点晚点处理也都无所谓.
特殊的情况比如串口中断同时又 ...

明白,感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