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KIT-149 PSoC 4100S测评】+UART串口使用

楼主:
这次来研究一下UART串口例程(Software Transmit UART),例程的打开方式可以参考之前PWM例程打开的步骤。

打开例程之后,会出现如下界面,例子中的原理图注解的很详细,电脑都画出来了。
串口波特率57600,双击SW Tx UART模块可以更改波特率以及其它参数。
图中的SW Tx UART模块是指开发板(PSoC kit)上中间那块主控板上的UART接口,KitProg是指开发板前部的那个小板,
这个小板既可以下载程序,又可以当USB转串口模块使用,可以说是十分方便了。

再来看一下主程序,如下图,依然十分简洁,串口开启之后,就是发数据了。
可以看到可以发字符串(String)、单字节的十六进制数(HexByte)、双字节的十六进制数(HexInt)、数组(Array)等。

下载该程序,连接板子到电脑的USB,随便打开一种串口调试软件,选择正确的串口号和波特率,就可以看到串口输出了,如下图:

我们可以试着改一下例程中的主程序,输出自己想要的字符,我的修改如下:

#include <project.h>

#define DATAARR_LEN         (14u) // Length of dataArray

#define SEND_INTERVAL       (2000u)

int main()
{
    uint16 cnt = 0;

    uint8 dataArray[DATAARR_LEN]={ 0x48u, 0x65u, 0x6Cu, 0x6Cu, 0x6Fu, 0x20u, 0x45u, 0x45u, 0x77u, 0x6Fu, 0x72u, 0x6Cu, 0x64u, 0x21u };
    /*                               H      e      l      l      o    space    E      E      w      o      r      l      d      !    */

    SW_Tx_UART_Start();

    for(;;)
    {
        SW_Tx_UART_PutString("CY8CKIT-149 PSoC 4100S Plus Proototyping Kit");
        SW_Tx_UART_PutCRLF();
        SW_Tx_UART_PutString("Software Transmit UART Component demo");
        SW_Tx_UART_PutCRLF();

        SW_Tx_UART_PutArray(dataArray, DATAARR_LEN); // Hello EEworld!
        SW_Tx_UART_PutCRLF();

        SW_Tx_UART_PutString("count(hex): ");
        SW_Tx_UART_PutHexInt(cnt);
        SW_Tx_UART_PutChar('(');
        SW_Tx_UART_PutHexByte((uint8)cnt);
        SW_Tx_UART_PutChar(')');
        SW_Tx_UART_PutCRLF();

        cnt++;
        CyDelay(SEND_INTERVAL);
        SW_Tx_UART_PutCRLF();
    }
}

字符数组需要修改为字符的ASCII码,字符转ASCII码可以找个转换工具来辅助查找,如我随便在网上搜的在线转换工具:

另外还要根据数组的长度修改DATAARR_LEN的值,不然报错哦。

修改后,下载,观察串口输出,一切正常,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