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K28335实验箱芯片很烫

楼主:
DTK28335实验箱配置了28335芯片和一块控制外设的DSP5402芯片。最近使用的时候DSP5402芯片变得非常烫,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网友:
非常烫
先检查供电部分,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与其连接的外围电路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很烫的概念很难说,电脑cpu不带散热器也很烫。烫与不烫两种情况之间有没有做了哪些调整,程序上的和硬件上的。检查电源电压,检查功能吧

网友:
硬件设计上有问题的,没问题,不会那么烫的,赶紧检查你的硬件电路吧,尤其是采集信号部分的,不然很快就烧片子啦。

网友:
先量化“烫”,这个可以去看器件手册,根据芯片功耗即可判断什么程度的发热是正常的。另一个方法是测电流,再根据器件手册所载的正常工作电流比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