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配置的时钟不准?

楼主:
最近在调试NUCLEO-L496ZG的SPI因为对SPI的时钟频率有严格要求
代码在STM32F0上怎么跑都没问题的弄到L496就不好用使用的是STM32CubeMX 4.25,库是STM32Cube FW_L4 V1.11.0
SPI时钟频率要求2.5MHz,80MHz的主频做32分频

时钟刚开始使用MSI

示波器波形乍一看正常,仔细一瞅频率不对,本来是要输出2.5MHz的频率实际测量250K

看一下时钟频率,实际不到8MHz

再把时钟源改为HSI,主频还是80M其它不变

测量SPI又变成1MHz

以前遇到STM32L4R5使用STM32CubeMX配置时钟不好用,
每次都要注释到生成的SystemClock_Config,换成自己写的
后来升级STM32CubeMX问题解决
没想到这次L496又遇到这个问题
升级还提示错误,心想我是不是下到假的STM32CubeMX了?

网友:
还有这个错误

最近开ST网站还老提示这个错误,逼的我必需用代理服务器才能用

网友:
终于把5.0弄下来了,立马好用
就是界面用着不太习惯

还有就是创建新项目时除了大白框什么都没有,就不能让人省点心?

网友:
重新调整窗口大小问题解决

网友A:
又是HAL,F4系列不是有标准库么。我觉得标准库好,自己说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HAL,F4系列不是有标准库么。我觉得标准库好,自己说得算

STM32CubeMX配置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看样子,新的chip,要升级到最新的CubeMX,才能正确匹配。
未来都是HAL的天下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STM32CubeMX 4.25.0版本中,有一个寄存器没有配,升级到4.27.0就好了。我是在用L496调试舵机时发现的问题,由于舵机对时间要求严格。

4.25.0生成的时钟配置如下图:

正常的配置中必须有PLLM配置:否则,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