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画大面积的连接PCB图

楼主:
看到这样的电路图,一直搞不清这样的PCB是怎么画的?
求高手破解!

网友:
在规则里设置好对应的网络《同一个连接属性》计算好该电路应有的电流,铺铜选择自定义 铺铜,就是随意自己修改,想走什么造型走什么造型吗,当然得按自己要求,PCB得局限性。。哈哈勿喷

网友:
我总是想“能不能使用负片的功能”,然后把负片转“正片”的方法。不知道AD可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
AD软件中大面积连接有两个办法,fill(填充)和敷铜
应该都可以实现大面积包含某一网络的连接

网友:
我总是想“能不能使用负片的功能”,然后把负片转“正片”的方法。不知道AD可不可以这样做? 这句话没有理解   《什么是正片和负片,,没有理解》

网友:
放置填充

网友:
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哦

网友:
就是简单的铺铜而已,先将信号线连接好,然后大电流的网络再铺铜

网友:
一般而言,AD 在多层板中的内部电源层才使用负片方式。
这种双面板,用 4 楼所言的方法就可以。
在我看来,Fill 功能要容易调整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总是想“能不能使用负片的功能”,然后把负片转“正片”的方法。不知道AD可不可以这样做? 这句话没有理 ...

大面积铺铜或者fill都可以滴

常用的双面板顶底层就是正片,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铜被保留
多层板的中间层可以设置负片,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敷铜被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铺铜或者fill都可以滴

常用的双面板顶底层就是正片,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铜被保留
多层板的中间 ...

高手都说是fill的办法,看来真是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都说是fill的办法,看来真是没戏了

不是高手,
不知道您在问什么
无论什么软件,一旦开始设置启用负片或者正片,画图过程中就不能随便相互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都说是fill的办法,看来真是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