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F发布了一个射频功率放大器的PCB版图,但是不知道材料

楼主:
知道的大佬可否科普一下,看着不像罗杰斯的
来确定一下PCB材料☞👇

网友:
油漆是亚光绿 《深绿》还是《浅绿》?每次投稿PCB都是《绿油》最简单的,也很普通,介电常数和阻抗估计小厂都是随意的

网友:
能介绍一哈吗?

网友A:
凭外观无关判断,看照片更不靠谱。唯一的办法是找板上的微带线,然后根据尺寸和频率逆推出介电系数,再查板材资料获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凭外观无关判断,看照片更不靠谱。唯一的办法是找板上的微带线,然后根据尺寸和频率逆推出介电系数,再查板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