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6 电感

楼主:
2596-5 用上低频电感 影响会有哪些?比如说它输出3A 要求用33UH 我用上低频的100UH /3A

网友A:
“2596-5 用上低频电感 影响会有哪些?”

不知道你的“低频电感”铁心磁材料特性。如果铁心磁材料铁损较大,可能该电感损耗较大。

网友:
2596最高频率是150kHz
参考手册datasheet关于电感取值的图选就可以
且,电感的选择是和负载电流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96-5 用上低频电感 影响会有哪些?”

不知道你的“低频电感”铁心磁材料特性。如果铁心磁材料铁损较 ...

我不小心把工字电感100UH /1A的用在2596-5上面。负载量了下差不多2A ,但是一直运行了几个小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96-5 用上低频电感 影响会有哪些?”

不知道你的“低频电感”铁心磁材料特性。如果铁心磁材料铁损较 ...

这样的错误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错误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用100uH可能(只是可能)电感发热比较多,效率稍差,但输出纹波可能比用33uH更小一些。

网友:
我之前用过一次2596,24伏供电,居然给炸了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用了低频电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用了低频电感”的?

工字电感不都是低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字电感不都是低频的吗?

那可不一定,决定磁芯最高工作频率的是材料而非形状,过去收音机里用的465KHz中周,磁芯就是工字型的。另外,2596这样的早期型号开关电源芯片的工作频率可不高,市面上能买到的铁氧体磁芯电感恐怕都能满足。如果电感的最大工作频率低于实际工作频率,那损耗会大幅上升,超频到一定程度根本就用不了了,甚至电感都不再表现为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