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BCD 码转十进制(十六进制HEX)程序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说明:本程序分别列举了单字节BCD码转换为char型数据;2字节BCD码转换为int型数据;4字节bcd码转换为long int型数据的的方法。

unsigned char ucBCDdata[10] = {0x11,0x22,0x33,0x44,0x55,0x55,0x66,0x77};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1 = 0,ucHEX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uiHEXdata11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1、现实中十六进制数和十进制数不可以直接相加,如果是在电脑上的话是可以的,因为不管
//何种进制数在电脑上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表示的,所以在电脑编写程序时是可以相加的。

//C语言程序中,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实际是互通的,

//单字节BCD码转十进制
//高半字节=BCD码字节除16的商,低半字节=BCD码字节除16的余数

ucHEXdata[0] = (ucBCDdata[0]>>4)*10 +(0xf & ucBCDdata[0]);
ucHEXdata11 = ucHEXdata[0];

//2字节BCD码转换为整数
//先将2个字节的BCD码分别转换为十进制,然后高字节*100+低字节=整数

ucHEXdata[0] = (ucBCDdata[0]>>4)*10 +(0xf & ucBCDdata[0]);
ucHEXdata[1] = (ucBCDdata[1]>>4)*10 +(0xf & ucBCDdata[1]);
uiHEXdata = ucHEXdata[1]*100 + ucHEXdata[0];

//4字节BCD码转换为整数
//先将4个字节的BCD码分别转换为十进制,按照十进制数的整合方式整合为长整形

ucHEXdata[0] = (ucBCDdata[0]>>4)*10 +(0xf & ucBCDdata[0]);
ucHEXdata[1] = (ucBCDdata[1]>>4)*10 +(0xf & ucBCDdata[1]);
ucHEXdata[2] = (ucBCDdata[2]>>4)*10 +(0xf & ucBCDdata[2]);
ucHEXdata[3] = (ucBCDdata[3]>>4)*10 +(0xf & ucBCDdata[3]);
ulHEXdata = ((unsigned long int)ucHEXdata[3]*1000000)
+((unsigned long int)ucHEXdata[2]*10000)
+((unsigned long int)ucHEXdata[1]*100) + ucHEXdata[0];

网友A:
重复了吧,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复了吧,大哥?

没重复,一个是十六进制转BCD,一个是BCD转十六进制,刚好是一正一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重复,一个是十六进制转BCD,一个是BCD转十六进制,刚好是一正一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重复,一个是十六进制转BCD,一个是BCD转十六进制,刚好是一正一反

建议在那个精华帖哪里,整个小尾巴广告。
格式可以是:

另有一个帖子是 反函数~~
详见以下链接
blablab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那个精华帖哪里,整个小尾巴广告。
格式可以是:

另有一个帖子是 反函数~~
详见以下链接
bla ...

嗯,建议很好,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