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十六进制(HEX)转BCD码程序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十六进制和BCD码之间的相互转换是C语言程序设计以及单片机编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事情。       我在日常工作中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写了两段程序:一个是BCD码转十六进制,另一个是十六进制转BCD码,功能实现后,就随手发了两个帖子到EEWORLD,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学习。

       本帖实现的是十六进制到BCD码的转换。

       我们知道,计算机和单片机中数据的存储都是以二进制数存储的,但是使用过程中为简化起见,一般都以十六进制数(HEX)来表达。而BCD码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8421码(当然,还有2421BCD码,5421BCD码,这两种不常用,本帖中我们指的是8421BCD码)。
   因为在计算机或单片机中最常用的是单字节、2字节、4字节的数据,所以本帖中,我们分别做了这三种数据类型的十六进制转BCD码的转换。

      另外,根据网友意见,将该程序分开几部分,分别实现单字节、2字节、4字节的hex转BCD码,这样看起来、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特别说明:既然有了HEX转BCD的过程,那也会有BCD转换HEX的逆过程。所以我也搞了这个转换的。另外发了一个帖子,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单字节,100以内的hex转BCD
void HEXtoBC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0] = {0},ucBCD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单字节十六进制数转BCD码,并且转换出来的BCD码的最大值为99,超过99就要用两个字节装载BCD码
ucHEXdata[0] = 0x63; //十进制为99
ucBCDdata[0] = (ucHEXdata[0]/10)*0x10 + (ucHEXdata[0]%10);
//ucBCDdata[0]=99;//转换出来的

}

单字节0~255以内的hex转BCD
void HEXtoBC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0] = {0},ucBCD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单字节十六进制数转BCD码,并且转换出来的BCD码的超过99
ucHEXdata[0] = 0xf5; //十进制为245
ucHEXdata[1] = ucHEXdata[0]/100;
ucHEXdata[2] = ucHEXdata[0]%100;
ucBCDdata[0] = ucHEXdata[1];
ucBCDdata[1] = (ucHEXdata[2]/10)*0x10 + (ucHEXdata[2]%10);
//ucBCDdata[1]=2,ucBCDdata[0]=45

}

2字节的hex转BCD
void HEXtoBC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0] = {0},ucBCD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2字节十六进制数转BCD码,2字节十六进制数最大值为0xffff=65535,所以转换出来的BCD码需要用3个字节装载
uiHEXdata = 0xfff5; //十进制为65525
ucHEXdata[1] = uiHEXdata%100;
ucBCDdata[0] = (ucHEXdata[1]/10)*0x10 + (ucHEXdata[1]%10);
uiHEXdata = uiHEXdata/100;
ucHEXdata[2] = uiHEXdata%100;
ucBCDdata[1] = (ucHEXdata[2]/10)*0x10 + (ucHEXdata[2]%10);
uiHEXdata = uiHEXdata/100;
ucHEXdata[3] = uiHEXdata%100;
ucBCDdata[2] = (ucHEXdata[3]/10)*0x10 + (ucHEXdata[3]%10);
//ucBCDdata[2]=6,ucBCDdata[1]=55,ucBCDdata[0]=25

}

4字节的hex转BCD
void HEXtoBC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0] = {0},ucBCD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4字节十六进制数转BCD码,2字节十六进制数最大值为0xffffffff=4294967295,所以转换出来的BCD码需要用5个字节装载
ulHEXdata = 0xfffffff5; //十进制为4294967285
ucHEXdata[1] = ulHEXdata%100;
ucBCDdata[0] = (ucHEXdata[1]/10)*0x10 + (ucHEXdata[1]%10);
ulHEXdata = ulHEXdata/100;
ucHEXdata[2] = ulHEXdata%100;
ucBCDdata[1] = (ucHEXdata[2]/10)*0x10 + (ucHEXdata[2]%10);
ulHEXdata = ulHEXdata/100;
ucHEXdata[3] = ulHEXdata%100;
ucBCDdata[2] = (ucHEXdata[3]/10)*0x10 + (ucHEXdata[3]%10);
ulHEXdata = ulHEXdata/100;
ucHEXdata[4] = ulHEXdata%100;
ucBCDdata[3] = (ucHEXdata[4]/10)*0x10 + (ucHEXdata[4]%10);
ulHEXdata = ulHEXdata/100;
ucHEXdata[5] = ulHEXdata%100;
ucBCDdata[4] = (ucHEXdata[5]/10)*0x10 + (ucHEXdata[5]%10);
//ucBCDdata[4]=42,ucBCDdata[3]=94,
//ucBCDdata[2]=96,ucBCDdata[1]=72,ucBCDdata[0]=85

}

4字节的hex转BCD,优化程序

void HEXtoBC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HEXdata[10] = {0},ucBCDdata[10] = {0};
unsigned int uiHEXdata = 0;
unsigned long int ulHEXdata = 0;

//4字节十六进制数转BCD码,可以做成一个循环转换的程序
ulHEXdata = 0xfffffff4; //十进制为42 94 96 72 84
for(int i=0;i<5;i++)
{
ucHEXdata=ulHEXdata%100;
ulHEXdata=ulHEXdata/100;
ucBCDdata=(ucHEXdata/10)*0x10+ucHEXdata%10;
}
//ucBCDdata[4]=42,ucBCDdata[3]=94,
//ucBCDdata[2]=96,ucBCDdata[1]=72,ucBCDdata[0]=84
}

网友A:
大哥,你换成 CODE 格式发代码好不好,好不好嘛......
发了我把明天的所有威望和芯币都给你~~~~给你申请,给你置顶~~

网友B:
内部编写一个子程序多好,简洁又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换成 CODE 格式发代码好不好,好不好嘛......
发了我把明天的所有威望和芯币都给你~~~~给你申请,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决定好好真理一下,把文档和程序都整理一下,最晚明天我整理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编写一个子程序多好,简洁又通用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子程序哦,是我在项目中用到的一个功能,然后单独拿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子程序哦,是我在项目中用到的一个功能,然后单独拿出来的

函数内部有很多重复的部分,这部分可以在写一个子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内部有很多重复的部分,这部分可以在写一个子程序。

是的,这部分程序包含了单字节,2字节,4字节的HEX转BCD,囊括的功能有些多,用的话可以根据情况选用一部分。
你的建议很好,谢谢,我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决定好好真理一下,把文档和程序都整理一下,最晚明天我整理好

爱你哦

网友A:
精华不需要高技术,只要用心说人话

——让我们一起来做颜值派,从发帖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华不需要高技术,只要用心说人话

——让我们一起来做颜值派,从发帖开始

网友A:
楼主啊,我偶尔刷帖子看到这个帖子。
我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 2位BCD 4位BCD,以至于2N位BCD合为一体呢?

当然,纯属老毛病追求通用犯了。
我誓死捍卫分开写的权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我偶尔刷帖子看到这个帖子。
我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 2位BCD 4位BCD,以至于2N位BCD合为一体呢?
...

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我还有个long long型HEX转BCD的,用的移位算法,回头贴出来。然后根据你的建议整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