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 WWDG window value的作用

楼主:
请教一下STM32 WWDG window value的作用
window value和free-running downcounter value在cubemx里怎么不能修改?

网友:
先改free-running,再改window。并且下面free-running的要比window大才行。

free-running对应T[6..0],window对应W[6..0]。因此窗口必须在整个运行时间内,最小值必须大于0x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