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颗电容的功能差异

楼主:
请教前辈,如下图,这是步进电机的供电开关管,使用PMOS切换,想知道图中C889和C890的作用差异?C890我知道一个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而C889加在G和D之间这颗电容听同事说是要做到缓打开,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C890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网友A:
“请教前辈,如下图,这是步进电机的供电开关管,使用PMOS切换”
你的图中P沟MOS管源极接到哪里去了?漏极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颗 电容Cgd  当开关速度比较高,VDD电压较高,通过Cgd的电流较大,容易引起震荡,

网友:
gd间加电容,这个很少见,看不懂
搞不好会导致加重损耗并和效率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前辈,如下图,这是步进电机的供电开关管,使用PMOS切换”
你的图中P沟MOS管源极接到哪里去了?漏极 ...

S极接的是5V电源,D极接的是步进电机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极接的是5V电源,D极接的是步进电机的电源输入端。

好的。
源极接电源,负载接在漏极上,那么这是共源极电路。共源极电路中漏极电位是变化的,这个变化着的电位将通过电容C889反馈到门极,使得从Q803向MOS管门极看过去的电容量不仅是C890和C889之和,而是C890和C889乘以MOS管电压增益之和,即 C890+C889*A ,其中A是MOS管电压增益(电压放大倍数)。通常,这种使漏极-门极之间电容增加到A倍的效应称为米勒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极接的是5V电源,D极接的是步进电机的电源输入端。

所以,C889对“缓打开”的作用比C890大得多,是C890的A倍,别看这两个电容的电容量是一样的。
有了C889之后,C890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去掉也无妨。当然,保留C890也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C889对“缓打开”的作用比C890大得多,是C890的A倍,别看这两个电容的电容量是一样的。
有了C889 ...

学习了,我研究下米勒效应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