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一块DC转DC的负压模块

楼主:
此模块为集成块LTC3863制作
规格尺寸很小,只有一块《RMB一元大小》
一,这是芯片部分资料介绍:

二,芯片推荐电路:

三,自己    DIY    的  实物PCB出炉《今天刚到就马不停蹄搞起》上图  此电路实际大小就手指大指拇第一节那么大
       绝对的原创

四,装配完成后,没有用示波器测测文波,不过整体效果已出  哈哈GOOD

可以看看输出效果,是不是很明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tty03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怎么不发电源技术版面?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啊,DC——DC    正压转负压的  应用电路,很好用的,在设备系统中,,,,

网友B:
论坛有专门的电源板块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专门的电源板块哦

没有注意,还以为这个属于这里面,,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也不能调整,是不是可以建议一哈,还有有相同的问题,,不能截图了,,,是有要求吗?   发错位置,可以搬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发电源技术版面?

弄错了。。有专门的电源版块,你去那里面看看,如果是要找电源方面的东西,,哈哈,,初来乍到,,还需要多多熟悉环境,,

网友D:
哈哈,芯片是好芯片 就是价格太高

用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注意,还以为这个属于这里面,,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也不能调整,是不是可以建议一哈,还有有相同的 ...

目前需要管理员和相应板块版主调整。改版后会开放权限让楼主自己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需要管理员和相应板块版主调整。改版后会开放权限让楼主自己可以调整

好的,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芯片是好芯片 就是价格太高

用不起

质量第一嘛,,最开始选用的MAX660,,和一些常规的LDO,,发现电流带载能力太低,就重新选用了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弄错了。。有专门的电源版块,你去那里面看看,如果是要找电源方面的东西,,哈哈,,初来乍到,,还需要 ...

你说的不能截图是指什么?这个我没听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能截图是指什么?这个我没听明白

比如说,回复的时候,可以截取部分图片以作为答案的形式,回复对方,,加个组合键就可以那种,这样是不是可以有?

网友E:
东西是个好东西,就是价格有点~~~~~~,我用过,后来批量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有些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其他的需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西是个好东西,就是价格有点~~~~~~,我用过,后来批量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有些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其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回复的时候,可以截取部分图片以作为答案的形式,回复对方,,加个组合键就可以那种,这样是不是 ...

目前帖子里的图片使用暂时还是要通过图片按钮进行上传才能贴图上来。改版后我们会更换编辑器到时候应该可以实现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D:
你要输出多少V,多少A,有别的便宜可靠的方案的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F:
凌特现在跟ADI是一家了
LTC3863 这款可以负压的芯片不错,大品牌的价格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凌特现在跟ADI是一家了
LTC3863 这款可以负压的芯片不错,大品牌的价格是不便宜

做负压,这两年一直用的这个芯片,,没有再看其他的,,以前用个不少别的,自用了这个就没有定了,成本允许还是可以
别的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输出多少V,多少A,有别的便宜可靠的方案的

就-5V  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