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哪位大神接触过或是懂这个电路吗,能不能大概讲讲实现的流程和原理啊,那IC2是怎么能保持Ref和Sens的电位的啊,感觉只是保持了参比电极Ref虚地啊

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电路

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电路

网友A:
楼上是不是你所需要咨询的问题啊,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的放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不是你所需要咨询的问题啊,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的放大问题,,,,,,,

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不是你所需要咨询的问题啊,三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的放大问题,,,,,,,

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我是说2015-9-8   那里面没有你要的答案吗?   模拟电子   现在置顶哪个三电极,我是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2015-9-8   那里面没有你要的答案吗?   模拟电子   现在置顶哪个三电极,我是说

没有,你说啥?就图里边的cnt,ref,sens三个电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啥?就图里边的cnt,ref,sens三个电极啊

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电路啊,,IC2       REF基准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电路啊,,IC2       REF基准值,,,

你好,我不太懂诶,能解释一下吗,它是怎么维持ref和sens的电位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不太懂诶,能解释一下吗,它是怎么维持ref和sens的电位差的

你是有这个电路的实物,还是需要自己做什么的,单纯的理解,你可以根据分块化理解嘛,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一点
如果有实物,就具体的去测试,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这个电路的实物,还是需要自己做什么的,单纯的理解,你可以根据分块化理解嘛,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一 ...

要先理解。实在看不出来怎么保持ref和sens电位差的

网友:
     呵呵,我是专业做电化学传感器和催化燃烧传感器的。实际上单从外部电路上是无法看出来的,涉及到传感器内部的内阻以及结构,所以IC2的的电路分析是无法从外部电路上研究出来的。IC2的电路组成是一个恒电位仪,你也可以搜索一下,这具体涉及到化学方面的知识,要想具体了解需要咨询一下化学专业的人士,但是就算他给我们这样的人说一遍,也不见得我们就能理解,能感性认识一下最好,有专门的电化学工作站,也是三个电极的。
    如果做开发,按照推荐电路设计即可,一般都可以正常工作,我公司的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考虑看看,我们提供工程师技术支持。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