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阻抗测试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CB上一段RF走线的阻抗,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出来吗?比如看S11或S21?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测出来,一般都有SWR  和反射,损耗什么的,,你S11看史密斯圆图,就可以看出来,,我给你上个图片
希望可以帮助你,,图片是没有接测试线的 S11通道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出来,一般都有SWR  和反射,损耗什么的,,你S11看史密斯圆图,就可以看出来,,我给你上个图片
...

谢谢你的回答
已经搞清楚了,是用S11 的smith形式看走线阻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已经搞清楚了,是用S11 的smith形式看走线阻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出来,一般都有SWR  和反射,损耗什么的,,你S11看史密斯圆图,就可以看出来,,我给你上个图片
...

我用惠普的信号发生器  还有频谱仪  想不到你这个网络分析仪也是 惠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惠普的信号发生器  还有频谱仪  想不到你这个网络分析仪也是 惠普的

现在都变成安捷伦的了

网友:
那个是老仪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