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检修常用的八种方法

楼主:
电子产品的检修方法
现在我们生活基本离不开电子产品了,从工作中的电脑、电话,到家中的电灯、电气,以及我们从不离身的手机,都是电子产品,这些产品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那么,出现故障后,该怎么检修呢?
要想检修电子产品,首先要对电子子产品有所了解,第一需要了解的是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功能,及其在电路中的作用,这些在我前面的文章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了,
其次,要对电路有所了解,同样,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章中找到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
最后,电子产品检修就像学习其他知识一样,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些方法做个简单的总结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路的检修方法很多, 下面介绍一些最常用的检修方法。
直观法
直观法是指通过看、听、闻、摸的方式来检查电子产品的方法。直观法是一种简便的检修方法,有时很快就可以找出故障所在,一般在检修电子产品时首先使用这种方法,然后再使用别的检修方法。 在用直观法检查时, 可同时辅以拨动元器件、 调整各旋钮以及轻轻挤压有关部件等动作。
使用直观法时可按下面的方法进行。
① 眼看: 看机器内导线有无断开, 元器件是否烧黑或炸裂、 是否虚焊脱落, 元器件有无装错(新装配的电子产品) , 元器件之间有无接触短路, 印制电路板铜箔是否开路等。
② 耳听: 听机器声音有无失真, 旋转旋钮听机器有无噪声等。
③ 鼻闻: 闻是否有元器件烧焦或别的不正常的气味。
④ 手摸: 摸元器件是否发热, 拨动元器件导线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电阻法
电阻法是用万用表欧姆挡来测量电路或元器件的阻值大小以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检修时应用较多, 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检修时不需要通电, 比较安全, 所以最适合初学者使用。
1. 电阻法的使用
电阻法常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检查印制电路板铜箔和导线是否相通、 开路或短路。 印制电路板铜箔和导线开路或短路有时用眼睛难以观察出来, 采用电阻法可以准确判断。
在下图(a) 所示的检测操作中, 直观观察印制电路板两个焊点是相通的, 为了准确判断, 可用万用表的R×1挡测量这两焊点间的阻值, 图中表针指示阻值为0Ω, 说明这两个焊点是相通的。
在下图(b) 所示的检测操作中, 导线上有绝缘层, 无法判断内部芯线是否开路,也可用万用表的R×1挡来测量导线的阻值, 图中表针指示阻值为∞, 说明导线内部开路。
② 检测大多数元器件的好坏。 大多数元器件的好坏都可用电阻法来判断。
③ 在路粗略检测元器件的好坏。 所谓在路检测元器件是指直接在印制电路板上检测元器件, 无需焊下元器件。 由于不需拆下元器件, 故检测起来比较方便。 例如可以在路检测二极管、 三极管PN结是否正常, 如果正向电阻小、 反向电阻大, 可认为它们正常; 也可以在路检测电感、 变压器线圈, 它们的正常阻值很小, 如果阻值很大就可能是线圈开路。但是, 由于电路板上的被测元器件可能与其他元器件并联, 检测时可能会影响测量值。
如下图所示, 万用表在测量电阻R的阻值时, 实际上测量的是R与二极管VD的并联值, 测量时, 如果将红、 黑表笔按下图(a) 所示的方法接在R两端, 二极管会导通,这样测出来R的阻值会很小, 如果将红、 黑表笔对调测R的阻值, 如下图(b) 所示,二极管VD就不会导通, 这样测出来的阻值就接近R的真实值。 所以在路测量元器件时, 要正、 反各测一次, 阻值大的一次更接近元器件的真实值。
2. 在路测量电阻注意事项
用电阻法在路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 在路测量时, 一定要先关掉被测电路的电源。
② 在路测量某元器件时, 要对该元器件正、 反各测一次, 阻值大的测量值更接近元器件的实际阻值, 这样做是为了减小PN结元器件的影响。
③ 在路测量元器件正、 反向阻值时, 若元器件正常, 则两次测量值均会小于(最多等于) 元器件的标称值, 如果测量值大于元器件标称值, 那么该元器件一定是损坏(阻值变大或开路) 的。 但是, 在路测量出来的阻值小于被测元器件的标称阻值时, 不能说明被测元器件一定是好的, 要准确判断元器件好坏就需要将它拆下来直接测量。

网友:
三、电压法
电压法是用万用表测量电路中的电压, 再根据电压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故障部位的方法。 电压法依据的是电路出现故障时电压往往会发生变化的原理。
1、电压检测法的原理
电压检查法主要用来对付电路故障,特别是集成电路故障。
测量电路中某些测试点的工作电压有还是没有、偏大或偏小,并判别产生电压变化的原因,这一原因就是故障原因。
电路在正常工作时,各部分的工作电压值是一定的(也有可能在很小范围内波动),当电路出现开路、短路、元器件性能参数变化时,电压值必然会做相应的改变,电压检查法的任务是检测这一变化,并加以分析。
电压检查法主要测量电路中的直流电压,必要时可以测量交流电压、信号电压大小等。电压检查法适用于各种有源电路故障的检查,主要适用于检查交流电路故障和直流电路故障,对其他电路故障也有较好的效果。
测量直流工作电压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适当量程,黑表笔接电路板地线,红表笔分别接各个测量点,整机电路中各个关键测试点的正常直流工作电压有专门的资料,在没有这类资料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下各种测量结果是正确的。
1)整机直流工作电压在空载时比工作时要高出很多(几伏),越高说明电源的内阻越大,所以在测量这一直流工作电压时要在机器进入工作状态下进行。
2)机器中整流电路输出端直流电压最高,沿RC滤波、退耦电路逐节降低。
3)电解电容正极端直流电压应高于负极端直流电压。
4)测量电容两端电压为零时,只要电路中有直流电压,就说明该电容器已经短路。电感线圈两端直流电压应十分接近于零,否则必是线圈开路故障。
5)当电路中有直流工作电压时,电阻器工作时两端应有电压降,否则此电阻器所在电路必有故障。
2. 电压法的使用
在使用电压法测量时, 既可以测量电路中某点的电压, 也可以测量电路中某两点间的电压。
(1) 测量电路中某点电压
测量电路中某点电压实际就是测该点与地之间的电压。 测量电路中某点电压如下图所示。 图中是测量电路中 A 点的电压, 在测量时, 将黑表笔接地, 也即电阻 R4下端,
红表笔接触被测点(A点) , 万用表测出的3V就是A点电压UA。 若要测三极管发射极电压Ue, 由于发射极电压实际上就是发射极与地之间的电压, 故测量发射极电压Ue的方法与上图完全相同, 所以Ue与UA相等, 都为3V。
(2) 测量电路中某两点间的电压
测量电路中两点间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图中是测量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be, 测量时红表笔接基极(高电位) , 黑表笔接发射极, 测出的电压值即为Ube, 图中Ube=0.7V, 说明基极电压Ub较发射极电压Ue高0.7V。
如果红表笔接三极管集电极, 黑表笔接发射极, 测出的电压为三极管集-射极之间的
电压 Uce; 如果红表笔接R3上端, 黑表笔接R3下端, 测出的电压为R3两端电压UR3(或称R3上的压降) ; 如果红表笔接 R2上端, 黑表笔接地(地与 R2下端直接相连) , 测出的电压为R2两端电压UR2, 它与三极管基极电压Ub相同; 如果红表笔接电源正极, 黑表笔接地, 则测出的电压为电源电压(12V) 。
下面举例来说明电压法的使用。
在下图所示电路中, 发光二极管VD1不亮, 检测时测得+12V 电源正常, 而测得 A点无电压, 再跟踪测量到B点仍无电压, 而测到C点时发现有电压, 分析原因可能是R2开路使C点电压无法通过R2, 也可能是C2短路将B点电压短路到地而使B点电压为0V。 用电阻法在路检测R2、 C2时, 发现是C2短路, 更换C2后发光二极管发光, 此时测量B、 A点都有电压。
3. 电压法使用注意事项
在使用电压法检测电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在使用电压法测量时, 由于万用表内阻会对被测电路产生分流作用, 从而导致测量电压产生误差, 为了减少测量误差, 测量时应尽量采用内阻大的万用表。 MF50型万用表内阻为10kΩ/V(如挡位选择开关拨到“2.5V”挡时, 万用表内部等效电阻为2.5×10kΩ=25kΩ) , 500型万用表和MF47型万用表的内阻为20kΩ/V, 而数字万用表的内阻可视为∞。
② 在测量电路电压时, 万用表黑表笔接低电位, 红表笔接高电位。
③ 测量时, 应先估计被测部位的电压大小以选取合适的挡位, 选择的挡位应高于且最接近被测电压, 不要用高挡位测低电压, 更不能用低挡位测高电压。

网友:
四、电流法
电流法是通过测量电路中电流的大小来判断电路是否有故障的方法。 在使用电流法测量时, 一定要先将被测电路断开, 然后将万用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串接时要注意红表笔接断开点的高电位处, 黑表笔接断开点的低电位处。
电流检查法主要用来检查一些“疑难杂症”。
1、检查原理
电子电路中直流工作电流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对信号的放大情况。所以,电流检查法主要是通过测量电路中流过某一测试点的直流电流的有无、大小,来判断交流电路的工作情况,从而找出故障原因。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电流法的应用。
2、电流法应用举例一
下图所示的电子产品由 3 个电路组成, 各电路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分别是 2mA、3mA 和5mA, 电路总工作电流应为10mA。现在这台电子产品出现了故障, 检查时首先测量电子产品的总电流是否正常, 断开电源开关S, 将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开关的下端(高电位处) , 黑表笔接开关的上端(低电位处) , 这样电流就不会经过开关, 而是流经万用表给3个电路提供电流。 测得总电流为30mA, 明显偏大, 说明3个电路中有电路出现故障导致工作电流偏大。 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是哪个电路电流不正常, 可以依次断开A、 B、 C 3 处来测量各电路的工作电流, 结果发现电路1、 电路2 的工作电流基本正常, 而断开A处测得电路3的工作电流高达25mA, 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 这说明电路3存在故障, 再用电阻法来检查电路3中的各个元器件, 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出损坏的元器件。
在下图所示的电路中, 除了可以断开A处测电路3的电流外, 还可以通过测出电阻R上的电压U, 再根据I=U/R的方法求出电路3的电流, 这样做不需要断开电路, 比较方便。
3、电流法应用举例二
下图所示电路是一个常见的放大电路, 为判断该电路是否正常, 可测VT1的Ic, 正常时Ic应为5mA。 测量时, 在A点处将电路割开, 将万用表红表笔接A点的上端, 黑表笔接A点的下端, 测量出来的Ic会有3种情况: Ic>5mA(正常) 、 Ic=0mA、 Ic<5mA, 下面来分析这3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1) Ic=0mA
根据电路分析Ic=0mA有两种可能:
一是电流Ic回路出现开路;
二是电流Ib回路出现开路, 使Ib=0mA, 导致Ic=0mA。电流Ic途径(即Ic电流的回路) : +3V→R3→VT1的集电极→VT1的发射极→R4→地。
故Ic=0mA的原因之一可能是R3开路、 VT1的集-射极之间开路或R4开路。电流Ib途径: +3V→R1→VT1的基极→VT1的发射极→R4→地, 该途径开路会使
Ib=0mA, 从而使Ic=0mA。 故Ic=0mA的原因之二是R1开路、 VT1的发射结开路、 R4开路。
另外R2短路会使VT1的基极电压Ub1=0V, VT1的发射结无法导通, Ib=0mA, 导致
Ic=0mA。
综上所述, 该电路的Ic=0mA的故障原因有R1、 R3、 R4开路, R2短路, VT1开路, 至
于到底是哪个元器件损坏, 可以用电阻法逐个检查以上元器件, 找出损坏的元器件。
(2) Ic>5mA
根据电路分析Ic>5mA可能是电流Ib回路电阻变小引起Ib增大, 从而导致Ic增大。
电流Ib回路电阻变小的原因可能是R1、 R4阻值变小, 使Ib增大, Ic增大; 另外, R2阻值增大会使VT1的基极电压Ub1上升, Ib增大, Ic也增大; 此外, 三极管VT1的集-射极之间漏电也会使Ic增大。
综上所述, Ic>5mA的可能原因是R1、 R4阻值变小, R2阻值变大, VT1的集-射极之间
漏电。
(3) Ic<5mA
Ic<5mA与Ic>5mA正好相反, 可能是电流Ib回路电阻变大引起Ib减小, 从而导致Ic也减小。
电流Ib回路电阻变大的原因可能是R1、 R4阻值变大, 使Ib减小, Ic减小; 另外, R2阻值变小会使VT1的基极电压下降, Ib减小, Ic也减小。
综上所述, Ic<5mA的可能原因是R1、 R4阻值变大, R2阻值变小
4、电流法的实施方法

网友:
信号注入法
信号注入法是通过在电路的输入端注入一个信号, 然后观察电路有无信号输出来判断电路是否正常的方法。 如果注入信号能输出, 说明电路是正常的, 因为该电路能让注入信号通过; 如果注入信号不能输出, 说明电路损坏, 因为注入信号不能通过电路。
信号注入法使用的注入信号可以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测试信号, 也可以是镊子、 螺丝刀或万用表接触电路时产生的干扰信号。 如果给电路注入的信号是干扰信号, 这种方式的信号注入法又称为干扰法。 镊子产生的干扰信号较弱, 也可采用万用表进行干扰, 在使用万用表干扰时, 选择欧姆挡,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间断接触电路输入端。
下面以下图所示的简易扩音机为例来说明信号注入法的使用。
扩音机的故障是对着话筒讲话时扬声器不发声。 为了判断故障部位, 可以采用干扰法,从后级电路往前级电路干扰, 即依次干扰C、 B、 A点, 在干扰C点时最好使用万用表干扰, 因为万用表产生的干扰信号较镊子或螺丝刀强。 如果扬声器正常, 干扰C点时扬声器会发出“喀喀”声, 否则扬声器损坏; 如果干扰C点时扬声器中有干扰反应, 可再干扰B点, 干扰B点扬声器无反应说明放大电路2损坏, 有干扰反应说明放大电路2正常; 接着干扰A点, 如果无干扰反应说明放大电路1损坏, 有干扰反应说明放大电路1正常, 扩音机无声的故障原因是话筒损坏。 用干扰法确定是某个放大电路损坏后, 再用电阻法检查该放大电路中的各个元器件, 就能最终找出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断开电路法
当电子产品的电路出现短路时流过电路的电流会很大, 供电电路和短路的电路都容易
被烧坏, 为了能很快找出故障电路, 可以采用断开电路法。 如果该电子产品内部有很多电路, 为了判断是哪个电路出现短路故障, 可以依次将电路断开, 当断到某个电路时, 供电电路电流突然变小, 说明该电路为存在短路的电路。 下面以下图所示的电路为例来说明断开电路法的使用。
在图中, 用手接触供电电阻R时发现很烫, 这说明流过R的电流很大, 3个电路
中肯定存在短路。 为了确定到底是哪个电路有短路, 可以依次断开3个电路(在断开下一
个电路时要将先前断开的电路接通还原) , 当断到某个电路时, 例如断开电路 2 时, 供电电阻R 的温度降低, 说明电路2出现了短路。 关掉电源, 用电阻法检查电路2中的各个元器件, 找出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短路法
短路法是通过将电路某处与地之间短路, 或者是将某电路短路来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 在使用短路法时, 为了在短路时不影响电路的直流工作条件, 短路通常不用导线而采用电容实现, 在低频电路中要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而在中、 高频电路中要用容量较大的无极性电容。
下面以下图所示的扩音机为例来说明短路法的使用。
如果扩音机出现无声故障, 为了找出故障电路, 可用一只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C1短路放大电路, 短路时用电容C1连接B、 C点(实际是短路放大电路2) , 让音频信号直接通过电容C1去扬声器, 发现扩音机现在有声音发出, 只是声音稍小, 这说明无声是由放大电路2出现故障引起的。
如果扩音机有声音, 但同时伴有很大的噪声, 为了找出噪声是哪个电路产生的, 可用一只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C2依次将C、 B、 A点与地之间短路, 发现在短路C、 B点时, 正常的声音和噪声同时消失(它们同时被C2短路到地) , 而短路到A点时, 正常的声音消失, 但仍有噪声, 这说明噪声是由放大电路1产生的, 再仔细检查放大电路1, 就能找出产生噪声的元器件。

网友:
代替法
代替法是用正常元器件代替怀疑损坏的元器件或电路来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 当怀疑元器件损坏而又难检测出来时, 可采用代替法。 比如怀疑某电路中的三极管损坏, 但拆下测量又是好的, 这时可用同型号的三极管代替它, 如果故障消失说明原三极管是损坏的(软损坏) 。 有些元器件代替时可不必从印制电路板上拆下, 如在下图所示电路中,
当怀疑电容C开路或失效时, 只要将一只容量相同或相近的正常电容并联在该电容两端即可, 如果故障消失说明原电容损坏。 注意电容短路或漏电是不能这样做的, 必须要拆下代替。
代替法具有简单实用的特点, 只需要掌握焊接技术并能识别元器件参数, 不需要很多的电路知识就可以使用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