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电压、电平概念详解

楼主:
在电子电路中,“电压”出现的频率最高,如“电源电压“,“信号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等。

等电位接线

一、电位的概念
带电体周围存在电场,电场对场内的电荷有力的作用,电场力会使电荷移动,规定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从电场中某一点移动到参考点所做的功称为该点的电位。
显然,参考点选择不同时,某一点的点位是不同的。为了方便,在电子电路中通常以金属底板(地线)为参考点,规定参考点的电位为零,这样低于参考点的电位是负电位,高于参考点的电位是正电位,由此可见,电位有正、负之分。
电位有高、低之分,它的含义是:
电场力移动单位正电荷所做的功越多,说明正电荷所在点的电位越高,反之则越低。
电位的单位是伏特,简称伏,用V表示。电位单位除伏之外,还有千伏(用kV表示)、毫伏(mV)和微伏(uV)等表示.
各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下:
1kV=1000V;
1V=1000mV;
1mV=1000uV。
二、等电位概念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小鸟停留在高压电线上,比如停留在11万伏高压线上,但是它不会被电死,这是因为小鸟停留在高压线上时,它与高压线等电位,小鸟身上没有电压。11万伏是相对大地而言的电位,如果小鸟一个脚在大地上,一个脚在高压线上,那小鸟必死无疑。
和人的触电死亡道理一样,家用220V交流电源的零线是接大地的,人站在大地上接触零线时,人和零线等电位,所以不会触电身亡。如果人站在大地上而接触火线,则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此时人和火线间有220V电压。
三、电压的概念
电压是衡量电场力做功能力大小的物理量。
电场中两点之间的电位差(两点电位之差),称为电压。电压用U表示。
电压类似水压,众所周知,水在压力驱使下流动,电路中的电流流动也需要电压的“驱使“。
用电压也可以说明电位,即电位就是电场中某点和参考点(通常是地线)之间的电压。
电压的单位同电位的单位一样,电压也有正、负值。
1、电压有大小和方向、直流和交流的区分,其定义同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一样。
2、电压可以用波形表示,其方法与电流波形方法相同。
3、交流电压的频率、周期、最大值、峰值、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等定义与交流电流一样。
四、电平的概念
电平是表示电功率、电压和电流相对大小的量。
在用电平表示的电量中,取一个标准量,用一个量与标准量比较再取对数,这就是电平。电平用分贝(dB表示),电平有正有负。
1、参考电平
(0dB,又叫零分贝电平)。是一个标准参考量,这个量是在600欧姆上得到1mW,对应的标准参考电压是0.775V,标准参考电流是1.29mA。
大于参考电平的为正电平,小于参考电平的为负电平,正负电平由此而来。
2、相对电平
它是以非标准量参考的电平,它的参考量可以任意选定。
3、绝对电平
它是某电量与标准电压或标准电流为参考量,相比再取对数得到的电平。在音量表(VU表)上,0dB就是绝对电平为零的量。所以它指示的是绝对电平。
一些万用表中具有电平测量功能。
四、分贝的概念
分贝是一种计量单位,用来表示声音的电信号的大小。
分贝用dB表示。
分贝的定义是:一个放大器的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然后取常用对数,此值称为贝尔,10倍的贝尔等于分贝。
声学和电声学中使用分贝表示信号大小的原因基于以下两点:
1、符合人耳对声音的听觉特性,即人耳感觉声音的强弱变化与声音功率大小的对数值成正比。
2、有利于简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