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STM32操作ESP8266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注释这句代码,UART2_Send_1Byte(res); ESP8266  WIFI模块就初始化不了了;加上UART2_Send_1Byte(res);就可以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UART2_Send_1Byte(res)是把ESP8266返回的数据通过另一个串口发给PC。

网友A:
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时序,就是相当于延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时序,就是相当于延时一样

应该不是延时的作用,贴中的代码是在串口中断里的代码,ESP8266的初始化代码在其他地方,且每一个初始化的命令都有500ms的延时等待ESP8266返回字符,贴中串口是跟ESP8266通信用的,中断程序是接收8266返回的字符,UART2_Send_1Byte是另一个串口,用它来仅是把接收到的字符发送到PC上来而已,有他没他反而会影响到8266的初始化了

网友:
大哥,就给这两行代码谁能看的懂呀,而且每一行代码都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看有什么作用,你就单独的给两行代码,谁知道为什么不行呀

网友:
问题已经决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