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电源功率与输出电流的疑惑。

楼主:
使用背景:设计了一个车辆上的控制器,用于控制三个电机运动,目前碰到了电源模块功率不足的问题;由于第一次接触,这几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所以来请教大家。
输入:PCB板上的电源模块(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设计LDO)是从12V降至5V的降压模块,原理图在下面;输出:负载需要接3个电机。这三个电机的工作电压为12V,直接从输入端引入;最大工作电流分别是1A,4A和3.5A;存在同时处于最大工作电流的工作条件,驱动电路原理图在下面;
疑问:1.我觉得电机处的电流直接流向外接电源,PCB板上的电源模块考虑其电流输出量时不会将电机处的电流包含进去,只考虑板上MCU和其他IC的电流,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请大家给我指正;
         2.PCB板上的电源模块的设计功率是IC的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怎么计算呢?(我把电源模块能正常工作的最大功率称为设计功率)
         3.假如我用的LDO芯片工作输出电流为1A,而PCB板上的负载电流需要2A才能工作,怎么修改电源模块设计才能使PCB正常工作?(我只想到了在LDO芯片后面接推挽放大电路)
         4.在PCB板上输入12V电压时,输出电流2.5A;输入15V时,输出3.5A;我无法理解这一现象;我觉得功率一定时,当输入高压时,电流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是因为电压升高,电机处的输出电流增大,所以电流才增大,?那为什么12V时,电机处的电流无法达到3.5A;是什么限制了电机电流?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网友:
"1.我觉得电机处的电流直接流向外接电源,PCB板上的电源模块考虑其电流输出量时不会将电机处的电流包含进去,只考虑板上MCU和其他IC的电流,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网友:
“ 2.PCB板上的电源模块的设计功率是IC的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怎么计算呢?”

不是。
是12V输入电压乘以板上所有IC消耗的电流。不是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乘以板上所有IC消耗的电流。

网友:
“ 3.假如我用的LDO芯片工作输出电流为1A,而PCB板上的负载电流需要2A才能工作,怎么修改电源模块设计才能使PCB正常工作?”
用至少三块你用的LDO芯片为电路板上各IC供电,或者换用能够输出更大电流动LDO芯片。
不过,即使是用三块你用的LDO芯片供电,也不如改用开关电源芯片。开关电源芯片为电路板上各IC供电,发热较少,体积也较小。

网友:
“4.在PCB板上输入12V电压时,输出电流2.5A;输入15V时,输出3.5A;我无法理解这一现象;我觉得功率一定时,当输入高压时,电流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是因为电压升高,电机处的输出电流增大,所以电流才增大?”

电机耗电不是恒功率。如果是恒功率,电机消耗电流应该减少,但电机不是恒功率耗电。

网友:
“那为什么12V时,电机处的电流无法达到3.5A;是什么限制了电机电流?”

这是由你的电机决定的。电机有大有小,这个应该是常识。额定电压输入额定机械负载时电机额定电流多少,在你的电机铭牌上或者说明书上应该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