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怎么样使用NE555搭建一个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信号幅值为-5V~+5V,频率可调(1khz~50khz),只学过电路分析基础跟模电,没接触过555,求助各位大佬,最好能用Multisim仿真一下,谢谢

网友:
555的datasheet有各种常用电路,仔细读懂你就能设计出想要的电路。555输出的0-5v方波信号幅度放宽到-5v——+5v可以考虑一下用比较器将信号电平变换后再用推挽电路进行功率放大。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楼主自己考虑下

网友:
用NE555搭出简单的多谐振荡器电路,占空比很难做到准确的50%。要占空比为准确的50%,必须使电容的放电时间等于充电时间,这必须使用二极管使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分别流过不同电路,必须仔细地手动调整元件数值。

网友:
其实,要准确的50%占空比,最好是将信号源输入的信号进行二分频,这可以用一个计数器芯片实现,也可以用T触发器。电路其实是很简单的。

网友A:
“只学过电路分析基础跟模电,没接触过555”
多谐振荡器,这正是模拟电路课程的内容。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NE555?一方面要可变频率,另一方面要求占空比50%,用NE555实现非常麻烦。

网友:
20个电路基础里面有介绍的,可以参考一哈   ,具体自己在修改一哈参数  和外围电路,,,

网友:
下面的电路是Proteus 8 仿真
用Multisim也一样,这些元件库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学过电路分析基础跟模电,没接触过555”
多谐振荡器,这正是模拟电路课程的内容。

多谐振荡器还没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NE555?一方面要可变频率,另一方面要求占空比50%,用NE555实现非常麻烦。

老师要求啊

网友A:
老师要求这样设计电路,可以理解。
但是,占空比要求50%,同时要求可变频率,这就需要在电路中两处调整,一处调整振荡频率,另一处调整占空比,而且调整频率之后占空比会变化,需要重新调整占空比使其达到准确的50%。这样非常麻烦。
如果采用分频电路,那么占空比就自动地成为50%,不必调整,只要调整振荡频率就够了。

网友:
只用一片NE555,是不能实现信号幅值为-5V~+5V的。总要另外使用一片芯片,而且必须使用双电源(一个+5V,另一个-5V)。除非你的占空比总为50%,再使用10V电源并加入电容隔离直流成份,才可以实现信号幅值-5V~+5V。

网友B:
  555芯片只能输出单向电压,现在要输出双向,你们老师不按照正统方法出牌,你就不要按照正统方法思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要求这样设计电路,可以理解。
但是,占空比要求50%,同时要求可变频率,这就需要在电路中两处调整 ...

那频率固定吧,频率可调是我加的,因为每个人要求的频率都不同,我也不知道占空比跟频率有关系,所以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频率固定吧,频率可调是我加的,因为每个人要求的频率都不同,我也不知道占空比跟频率有关系,所以就.. ...

频率固定,那就按照8楼qwqwqw2088的图。那图中电位器需要受到调节。
至于输出信号幅值-5V~+5V,可以用10V电源电压,输出串联电容器来实现(此法达到稳定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只能在50%占空比之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芯片只能输出单向电压,现在要输出双向,你们老师不按照正统方法出牌,你就不要按照正统方法思考。

...

能帮我看看是我哪里连错了吗,还有频率应该怎么调,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芯片只能输出单向电压,现在要输出双向,你们老师不按照正统方法出牌,你就不要按照正统方法思考。

...

如果你的老师觉得电路另类,那就给这个电路,电路参数你自己计算。实际上是地的选择问题,一个10v的矩形波,如果“地”定义在中点,那么输出就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老师觉得电路另类,那就给这个电路,电路参数你自己计算。实际上是地的选择问题,一个10v的矩形 ...

我觉得这个电路更另类........我把老师的所有要求跟我做出来的放楼下吧,有空就帮忙看看吧

网友:
请问三角波可以往上移吗,频率怎么样可以简单地调节(41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固定,那就按照8楼qwqwqw2088的图。那图中电位器需要受到调节。
至于输出信号幅值-5V~+5V,可以用10 ...

按13楼的应该也可以吧,没学过焊电路板所以电路还是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