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求KP

楼主:
如上图,看不懂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输入小信号,经过放大直接驱动负载的过程,场效管IRF260输出功率达到300W,而且是三管并连,输出最大可达9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输入小信号,经过放大直接驱动负载的过程,场效管IRF260输出功率达到300W,而且是三管并连 ...

这是逆变其中一部分,有三组这样的,场管后面直接接的变压器绕组,如何将直流转换成交流?

网友C:
RB1输入低电平,则Q12反相输出高电平,三个MOS管的Vgs大于on电压(这个管子好像最大4V)就开始导通。

网友:
楼上分析到位,,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B1输入低电平,则Q12反相输出高电平,三个MOS管的Vgs大于on电压(这个管子好像最大4V)就开始导通。

MOS管的Vgs大于2-4V,Vds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B1输入低电平,则Q12反相输出高电平,三个MOS管的Vgs大于on电压(这个管子好像最大4V)就开始导通。

为什么Q12是反向输出高电平,这里场管的作用是干嘛?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Q12是反向输出高电平,这里场管的作用是干嘛?求

3楼你曾说此图是“逆变其中一部分”,这三支场效应管估计是逆变器的功率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Q12是反向输出高电平,这里场管的作用是干嘛?求

“为什么Q12是反向输出高电平”
双极型管,共发射极电路,输出与输入反相。这是电子技术非常基础的知识。如果不知道为何Q12反相输出,一定要复习或者补习模拟电路课程,否则你无法把逆变继续搞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逆变其中一部分,有三组这样的,场管后面直接接的变压器绕组,如何将直流转换成交流?

“这是逆变其中一部分,有三组这样的,场管后面直接接的变压器绕组,如何将直流转换成交流?”

楼主没有把全部电路贴出来。
直流转换成交流,靠的是功率管(此处就是三组MOS管)不断“开”和“关”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Q12是反向输出高电平”
双极型管,共发射极电路,输出与输入反相。这是电子技术非常基础的知识 ...

蟹大侠,模电课程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下要苦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Vgs大于2-4V,Vds导通。

照这样计算,此处V的电压值多少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蟹大侠,模电课程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下要苦逼了。。。

画电原理图时,首帖的图中把Q7、Q8、Q18上下翻转,源极在下,容易看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电原理图时,首帖的图中把Q7、Q8、Q18上下翻转,源极在下,容易看得清楚。

以后改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