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5时钟芯片越走越快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弄了一个DS1305的时钟,驱动成功后很高兴 ,很快就发现问题,有半天的时间,这个芯片的时间就可以快出20S左右的时间,几天前烧的程序,现在已经快到2分钟左右了。感觉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应该是外部的晶震不匹配或是不准,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晶震换个厂家后就准了。

网友:
应该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
DS1305的时钟频率,直接决定了走时是否准确。而时钟频率完全由石英晶体和晶体旁的两个小电容决定。改变电容数值,可以在很小范围内微调晶体的振荡频率,但调节范围很小。
建议楼主换个其它厂家的晶体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部的晶震不匹配或是不准,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晶震换个厂家后就准了。

了解了。还有个问题请教。关于DS1305闹钟的问题,测试了一下只能每分或每秒或每小时等进行闹钟,不能设置几点几分几秒闹。看手册上意思也是说按分,秒,时,周天进行闹钟设置。如果想设置几点几分几秒闹钟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还有个问题请教。关于DS1305闹钟的问题,测试了一下只能每分或每秒或每小时等进行闹钟,不能设置 ...

不好意思,这部份没用过。

网友C:
DS1305是成熟产品,所以它的计时精度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晶振的精度上,也就是频率误差,用PPM表示。ppm是英文part per million的缩写,表示百万分之几。
是相对标称频率的变化量,此值越小表示精度越高。比如,12MHz晶振偏差为±20ppm,表示它的频率偏差为12×20Hz=±240Hz,即频率范围是(11999760~12000240Hz
举例来说:晶振的精度是10PPM,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块手表一天的时间误差有多少
10(ppm)×24(一天24小时)×60(一小时60分钟)×60(一分钟60秒)=864000*1/1000000=0.864S
即每日的误差不超过0.864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S1305是成熟产品,所以它的计时精度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晶振的精度上,也就是频率误差,用PPM表示。ppm是 ...

谢谢,学习了,下次再买晶振会注意的,不知道用软件修正是否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下次再买晶振会注意的,不知道用软件修正是否可靠?

软件修正是个办法,但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