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0系列】6. 性能测试

楼主:
因为没有time模块,不能直接获取运行时间,所以采取了掐秒表估算方法,看看运行时间。

计算方法采用和以前类似的方法,分别计算整数加、整数乘、浮点加、浮点乘除等。

先计算整数加

def int_add_test(n=1000000, a = 1234, b = 5678):
    sum = 0
    for i in range(n):
        sum = a + b

计算1000,000次加法用时2.9秒左右,计算10,000,000次用时约29秒。

整数乘法

def int_mul_test(n=1000000, a = 1234, b = 5678):
    sum = 0
    for i in range(n):
        sum = a * b

计算1000,000大约3秒,计算10,000,000大约33秒。

不过除法测试中,因为gc的问题,造成测试不太成功,就没有继续测试了。

总体看,K210的计算速度比STM32F4稍快,比ESP32和STM32F7慢。如果不是因为micropython的固件优化不够造成,那么K210做图像处理会有些困难,希望后续版本可以改进。

网友A:
看手册说的是K210面向图像和语音的,应该不会太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说的是K210面向图像和语音的,应该不会太差吧。

语音不需要太多资源,应该足够,图像处理就高多了。可能硬件内部有加速模块,现在还没有加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