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57在sys/bios中静态配置串口通用中断

楼主:
求助:
6657例程的串口中断采用程序动态配置已经调通,主要是通过CIC0将串口0中断(164号)映射至主机中断8,然后映射至CPU中断7。
动态配置程序主要为:

现在想将其改为sys/bios图形化配置如下,请问下,图形化配置如何设置CIC0/CIC1/CIC2。

在下图界面找到了CIC的一个配置界面,但是展开之后,仍然没有选择CIC0/1/2的配置,只有系统中断、主机中断、使能的选项。这个界面的系统中断配置了207个,与CIC0的映射数量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是说这里直接认为是CIC0吗?另外这个fxn应该如何设置?我理解的这应该只是将串口0的中断(164号)映射至主机中断8,这里的函数应该是默认的就行。

网友:
系统中资源用的多了后,就会有冲突,然后就会有中断。建议将串口的FIFO使能,以减少中断的频率,或者进一步用EDMA来服务UART的数据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