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拉电流?什么是灌电流?

楼主:
一、什么是拉电流?
所谓“拉电流”,是指驱动负载的电流方向为从电路输出端流向负载。
如下图所示的发光管驱动电路,当输出端(逻辑门)为高电平时,才能使二极管正向连接,从而实现二极管发光,这样的方式就是拉电流输出。

二、什么是灌电流?
所谓“灌电流”是指驱动负载的电流方向为从负载流向电路输出端。
如下图所示,当输出端(逻辑门)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才能处于正向连接状态,导通发光,这样的方式就是管电流输出。

三、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区别
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区分在于提供负载电流的方向不同,电路本身的驱动能力也不同。对于绝大多数的逻辑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等)和模拟电路(例如运放和比较器),他们输出“拉电流”的能力一般都比较弱,一般只有几毫安(小于5mA),而输出“灌电流”的能力却相对较强,一般可达5~10mA。

四、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适用场合
一般情况下,在需要一定电流驱动的情况下,通常将驱动负载使用“灌电流”比较合适,对于只是提供“开关信号”或者基本不需要电流驱动的情况下,使用“拉电流”比较合适。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重发一下俺多年前的老帖吧。

很多网友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望看过本文后不再就此困扰。

    一个重要的前提:灌电流和拉电流是针对端口而言的。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饱了,这叫“灌”。

    灌电流(sink current)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内部流动的则是“灌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接至VCC,当该IO输出为逻辑0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ink current参数。

    名词解释——拉:流出、排空,由内向外,由实而虚。一大杯鲜橙汁喝了,过会儿,憋的慌,赶紧找卫生间,一阵“大雨”,舒坦了,这叫“拉”。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外部流动的则是“拉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至GND,当该IO输出为逻辑1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ourcing current参数。

    灌电流和拉电流的翻译其实是准确到位的,当然这用到了古典汉语言文字知识,但语言的变迁和当前教育导致的对汉语言文字理解的不到位令很多人望文生义进而理解偏差,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重发一下俺多年前的老帖吧。

很多网友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 ...

精辟,到位,

网友:
都是NB的人物啊      精辟  精彩

网友:
精辟  灌:注入 拉:流出

网友:
“对于绝大多数的逻辑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等)和模拟电路(例如运放和比较器),他们输出“拉电流”的能力一般都比较弱,一般只有几毫安(小于5mA),而输出“灌电流”的能力却相对较强,一般可达5~10mA。”

这段不够准确。
某些型号逻辑门电路和单片机“拉电流”能力确实很弱,典型的有74LSXX系列逻辑门,还有51系列单片机。
但另外一些逻辑门电路和单片机“拉电流”能力和“灌电流”能力非常接近,或者相同。例如74HCXX系列逻辑门和AVR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绝大多数的逻辑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等)和模拟电路(例如运放和比较器),他们输出“拉电流”的能 ...

感谢指正,对于有些逻辑电路或者单片机,拉电流能力也是很强的,例如AVR单片机,单个端口在Vcc=5V条件下,一个I/O输出电流可达40mA(但此时输出电压已降到4V左右,输出20mA时,电压降为4.5v,3v以上,对于CMOS讲,仍为逻辑“1”)。当然了,不能简单的认为AVR单片机的端口总驱动能力就是端口数*40mA。那样单片机就会烧坏的。

网友A:
现在在产的MCS51系列基本上都是增强型设计,IO支持推挽输出模式,在该模式下,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力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产的MCS51系列基本上都是增强型设计,IO支持推挽输出模式,在该模式下,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力相当。

的确,适当增加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也是单片机厂家设计单片机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产的MCS51系列基本上都是增强型设计,IO支持推挽输出模式,在该模式下,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力相当。

是不是传说中的开漏输出

网友:
第三个图有问题吧?电流都是流向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传说中的开漏输出

不是,前面都说了是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不能提供拉电流,仔细想想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前面都说了是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不能提供拉电流,仔细想想看。

都说开漏输出阻抗大   带载能力强。。。你说不能提供拉电流

网友:
搞ATE开发对sink和source电流还是很熟悉的

ATE程序上一般用force语句来设置拉罐电流的值;
一般负值表示电流从DUT的IO流向ATE的VI源,即拉电流(source),正值表示电流从ATE的VI源流向DUT的IO,即灌电流(sink)。

这里的ATE的VI源就充当负载的而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开漏输出阻抗大   带载能力强。。。你说不能提供拉电流

拉电流灌电流都是对端口来说的。
开漏输出,电流只能流入端口,不可能流出端口,所以说开漏输出不能提供拉电流。
开漏输出,接地负载上的电流靠端口外接的上拉电阻,不是靠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开漏输出阻抗大   带载能力强。。。你说不能提供拉电流

“都说开漏输出阻抗大   带载能力强。。。”
不知道是谁说的这话。
开漏端口,拉电流靠上拉电阻,此时输出阻抗比较大,带载能力弱。灌电流靠端口内部管子,输出阻抗很低,带载能力强。

网友:
“对于绝大多数的逻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开漏输出阻抗大   带载能力强。。。你说不能提供拉电流

那有阻抗大就带载能力强一说?自己画图好好动脑子想想。

网友:
这个知识点正是我寻找的,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