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屏供电问题

楼主:
我给TFT液晶屏供电的电路如上图。
如果不接屏,四个电压都正常。
接上屏,只有-7V正常,其他三路电源都下降了很多。
10.4V变成8.6V,9.3变成8.5V,16V变成10V。
我感到很奇怪,LM317带负载能力可以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关键是16V掉了。
量一下24V还对不对,用手靠近24转16V的317,看看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16V掉了。
量一下24V还对不对,用手靠近24转16V的317,看看烫不烫。

24V还对。24V转16V的317很烫,其他两个不烫

网友:
不能只看你的负载功率,还得看317的功率。

如果你用的是DCY封装的,那么当24转16时,电压降了8V,只要电流为120mA,那么在317上消耗的功率就是1W了,根据热阻的情况,结温将高出环境温度49度。最大结温才125度,自身消耗2W功率已经顶天了,也就是说顶多250mA带载能力。

KC和KTE封装热阻小,散热效果要好一些。

直接用16V供电,不要过317,测一下实际电路的负载电流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