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直播回顾】富士通赋能汽车电子技术变革(含ppt、QA)

楼主:
直播日期:2018年11月27日

直播主题:富士通赋能汽车电子技术变革

直播回放:点击观看

直播PPT:

答精选:

1. 现阶段常规商用的fram容量密度能做到多少?
A:几K到几M
2. FRAM的数据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A:最少10年
3. 富士通继电器应用于汽车技术上相比其他家的有哪些优势?
A:高可靠性,目前主推的继电器59/53系列低于0.01PPM以下
4. 每bit价格又是多少?
A:根据产品容量,请咨询富士通销售
5. FRAM和MRAM应用范围有什么区别?
A:与FRAM相比,MRAM:速度快,写入次数多,但是功耗高,容易受磁场影响
6. TI的FRAM技术和富士通的FRAM技术是完全一样的吗?
A:TI的技术不是特别清楚,从产品的性能来讲,很接近。产品工艺技术应该很接近
7. FRAM和MRAM都有在用
A:MRAM的容量更大一些吧,但是MRAM功耗高,容易受磁场影响(丢失数据)
8. 有一个读写速度对比的图吗?
A:相比EEPROM,速度快3000倍
9. 我们公司是做工业电子仪表的,这些存储器,适合用于工业的恶劣环境中吗?
A:FRAM可以适用-40到+85C的环境。
10. fram能与cpu单片集成么?能用做CPU的紧耦合ram么?
A:完全可以,可以做成FRAM MCU(ROM区域从FLASH变为FRAM)
11. fram的寿命和容错能力怎么样?
A:FRAM的擦写次数是10万亿次,10年。FRAM不同于NAND Flash没有容错能力这个规格
12. 富士通裸眼3D视频控制模块硬件官网是否已经公布
A:目前还没有公布
13. 现在Fram 最大的容量是多少字节?
A:1MByte=8Mbit
14. 裸眼3D视频控制芯片一级代理商是否已经供货了
A:目前还没用,请耐心的等待,谢谢!
15. 高度写入的概念 是什么
A:写入速度是传统的EEPROM的3000倍
16. 需要配合ecc使用么?
A:不需要EEC,它不同NAND Flash
17. 铁电随机存储器相比传统的存储器有何优势和特点?
A:速度快,写入次数多,覆盖写入,低功耗
18. 铁电存储器有无国产品牌
A:没有
19. 3.3V铁电存储器如何在5V的单片机上使用
A:电平转换即可
20. 最大读写速度能去到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
21. 高速写入的概念 是什么?怎样的一个现象
A:比传统的EEPROM快3000倍
22. FRAM铁电存储器较EEPROM有什么优势?
A:掉电保存,速度快
23. 铁电存储器有什么特点 ?
A:无需擦除,写入速度快,掉电保存
24. 完全和DDR4兼容的接口?
A:不兼容
25. 以前用过EEPROM,有时数据会被干扰。想问一下FRAM的数据抗干扰性如何?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需要另外考虑抗干扰措施吗?
A:传统的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Flash对宇宙中的中子线,伽马线都会受影响,会发生SOFT ERROR,FRAM不同,因为存储的材质特殊,可以抵抗50kGr的伽马线照射(数据不会丢失),所以FRAM适用于有射线的地方(如医疗)
26. FRAM工作温度在什么水平?
A:-40到85,汽车级到125度
27. FRAM与RF芯片是集成一起的吗?
A:是的
28. 性价比怎么样
A:已经很高了
29. 富士通的fram都有哪些接口。
A:并口,i2c spi
30. FRAM和SRAM相比,的读写速度如何?
A:FRAM稍微慢一些,但是也在ns级的
31. 裸眼3D技术有什么限制要求吗?
A:主要是有个观看距离的要求,因为距离太近了看不出3D效果。另外,还有就是观看角度,像LCD屏刚出来的时候一样,不是180度无死角,正负60度的情况下观看都效果很好。
32. FRAM 的寿命如何,相对于EEPROM以及flash
A:FRAM是10万亿次,EEPROM是1百万次,NOR Flash是10万次
33. 此类存储器,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超低功耗的电子仪表吗?
A:适合
34. FRAM MCU 有做过电磁干扰测试吗?
A:做过
35. fram支持CPU boot么?
A:基本上没人这样用
36. 读写的耐写,一秒一次只是一个比方吧,10年的寿命计算会不会最终只有几年,或者低于设计要求
A:不会,10年的规格,其实有margin在里面,实际能力至少10年
37. 富士通全景环视的方案有展示的小车套件没有?
A:有,等下会展示
38. FRAM的价格优势,有比EEPROM便宜吗?
A:目前还是略贵
39. 3D和FRam有什么联系
A:没关系
40. 富士通的车载用FRAM产品能够达到AEC-Q100测试标准吗?
A:可以
41. 价格也是个问题, 比同类产品的价格有无多大差距
A:差距不大
42. 一般应用的话FRAM和Flash是单独使用还是配合使用呢?
A:如果出于成本考虑的话,您可以用一个小容量的FRAM,外加NOR都可以,比如三相电表的系统是:MCU+FRAM+EEPROM+NOR(需要频繁记录的最重要的数据放入FRAM,次重要的数据放入EEPROM,不需要频繁写入的数据放入NOR)
43. 富士通的FRAM产品最大容量是多少。
A:目前是8Mbit
44. 最大写入次数多少?
A:10万亿次
45. 裸眼3D技术显示屏大小和分别率有限制吗?是多少?
A:屏幕最大可以做到60inch,再大的还在研发当中,也可以使用拼接技术来实现更大的尺寸。分辨率目前主流是支持4K,另外,View的数量越多,3D画面凸出屏幕的效果更好,但是每个View的分辨率会逐渐降低,影响视频效果,中间需要取个合适的平衡点。
46. fram有多大
A:从k到M都有
47. 数据存储的时间年限是多少,是否在无电的时候还能保存
A:10年以上,可以无电保存
48. 请问:NRAM可以用于极端恶略环境吗?(零下25C)
A:可以
49. 是否需要采用充电泵电路?
A:FRAM的工作原理与传统的EEPROM,Flash不同,不需要charge bump,有关FRAM的工作原理请参阅 链接:http://www.fujitsu.com/cn/produc ... mory/fram/overview/
50. FRAM有使用宽范围供电2.7~5.5V的吗?
A:有
51. 掉电一般都会遗失数据,是怎样保证实时完整记录的
A:掉电是瞬间电压降低,如果需要保留数据,就需要一个写入速度很快的存储器,比如FRAM。如果您用EEPROM或FLASH的话,需要外挂一个超级电容,或电池来维持较长电压,以等待数据完整写入存储器了
52. 这里说的FRAM和TI单片机430F系列上使用的FRAM程序存储器是同一种原理吧
A:没错
53. FRAM的读写寿命大概是多少万次
A:10万亿次
54. 最大容量能达到多少?
A:8Mbit
55. 富士通在汽车市场中占有多少份额 ?
A:看具体产品
56. FRAM在强磁场干扰环境中工作会受影响么?
A:不会受影响。因为它的内部材质不同于MRAM(磁性存储器)
57. 富士通汽车上的产品有哪些啊?
A:今天在直播中介绍
58. 如何防止掉电时数据意外丢失?有什么保护措施?
A:1,用高速写入存储器(比如FRAM):2,如果用传统存储器的话,需要外加一个超级电容或电池
59. 裸眼3D视觉技术,相对于传统的3D技术,那种视觉体验更好,同时开发成本相对于传统的3D技术,有哪些壁垒
A:传统的3D技术主要是要借助眼镜,裸眼3D最大的区别就是拜托了眼镜等辅助设备的限制,让观看者肉眼就能看到3D效果。开发成本会随着技术的普及推广而降低。
60. FRAM最大读写速度、擦写次数是多少,是需要整体擦除写入还是可以类似于E2PROM这样单字节擦写
A:FRAM的擦写次数是10万亿次。写入方法类似于SRAM和DRAM,是覆盖写入。无需擦除扇区数据的操作,这个于传统的EEPROM和Flash不同
61. FRAM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
A:工业级:-40C 到+85C。汽车级:-40C到+125C
62. 富士通3D裸眼技术已用在哪些场合?
A:手机,电视机,现场广告播放等场合已经有应用,医疗,汽车等场合的应用技术也在开发中
63. 行车记录仪中是否可以使用FRAM代替SD卡?目前有这方面应用吗?
A:一般的方案是:小容量FRAM + SD或eMMC(NAND)。FRAM用来记录关键数据,SD卡用来存储地图数据
64. 采用遮挡技术和折射技术的裸眼3D技术应该会对眼睛到屏幕的距离有要求吧?
A:是的,最佳观看距离取决于屏幕大小,透镜结构,以及观看效果等
65. 继电器和Shindengen产品除了在汽车市场还有其他方面应用吗?
A:工业控制PLC 市场,SERVER市场都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66. 应用电子技术与汽车电子技术有什么区别?
A:应用电子算是个宽范围的入门介绍,汽车电子是针对汽车电子的应用重点介绍
67. 富士通在汽车电子方面除了铁电还有其它什么产品 ?
A:今天会讲所有汽车相关产品哦
68. 富士通在汽车电子方面除了铁电还有其它什么产品?
A:富士通汽车继电器/汽车模块/新能源汽车应用/ADAS等等
69. 富士通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动作响应频率可以定做吗
A:我们主要做电磁继电器
70. 需要三维建模事先?
A:生成3D视频有2种方式,以5个View为例子,一种是三维建模型,模拟出5个不同角度的View,生成5个不同角度的视频文件。另一种是通过5个摄像头对目标物体进行拍摄,生成5个不同角度的视频文件。 然后通过3D Global的工具生产3D视频文件,就可以播放了。
71. fram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接口是spi还是IIC的,可否应用在工业上
A:相比传统EEPROM,Flash,FRAM高干扰性很强,可以抗50kGr的伽马射线(数据不会丢失)。工业用途,如果需要告诉的话,建议您使用SPI接口,如果不需要高速的话,可以使用I2C接口,当然这也得看MCU的接口资源吧
72. 该器件可在多大的温度环境下运作?
A:工业级:-40C到+85C。汽车级:-40C到+125C
73. 继电器是JD1912封装的么?
A:我们主要的DIP封装,您说的JD1912为特定的封装
74. FRAM性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为何还是非主流内存?
A:容量和成本的瓶颈吧。数据记录各种各样,对那些需要频繁实时记录的数据,FRAM有很大优势。
75. 大功率的继电器过载能力怎样?发热厉不厉害
A:我们有特有的灭弧和拉弧技术,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
76. 这个FRAM 写操作之前需要先擦写吗?
A:不需要。这个是FRAM 继承了SRAM和DRAM的覆盖写入特点
77. 3D裸眼是普通视频也可以看??
A:需要专门的3D裸眼视频文件,通过3D视频播放器才能播放,这是软件和内容要求,硬件部分主要是屏幕需要做处理,在屏幕上贴个膜,这样播放的文件会通过这个膜将同一像素不同角度的VIEW传给眼睛,从而让人脑产生3D视觉
78. 富士通继电器与其他厂家继电器有何优势?
A:产品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79. FRAM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是否也可以保存数据,用于数据存储?
A:高速的FRAM最大的优点是掉电保护数据
80. 这种继电器有没有适用于绝缘监测方面的给推荐一下
A:有的,您可以联系我们
81. 符合汽车行业AEC Q100标准规范吗?
A:富士通的汽车级的FRAM(3.3V SPI 接口的128kb ,256kb。5v,SPI 接口,64kb)都是经过严格认证的AEC Q100
82. 继电器的导通电阻多大
A:每个系列的继电器的阻抗比都不一样及材料的材质配比也不一样
83. 汽车级芯片工作温度范围多少?
A:-40C到+85C
84. 富士通的FRAM容量最大可以是多少?
A:8Mbit
85. 有此保持继电器吗?
A:有的,您可以邮件或电话联系我们
86. 看图 量产的型号还是偏少呀?
A:目前没有国产的FRAM品牌
87. 有磁保持继电器吗?
A:有的,您可以联系我们andy.liang@cn.fujitsu.com
88. 富士通FRAM在电源关闭时,电压降到多少伏还可以进行存写?
A:具体要看产品的数据手册,比如3.3v的产品,2.7v之上都可以正常写入数据,当然device的能力不同,有时候会更低
89. I2C接口的FRAM最大的速度能到多少
A:1MHz
90. 富士通在裸眼3D上开发环境和工具要用到哪些,算法是提供接口使用吗?
A:关于硬件部分就是需要根据屏幕的结构,定制合适的膜,将不同视角的View传输给眼睛接收。关于软件部分就是需要将不同视角的View通过3D Global的工具合成3D视频文件。然后通过3D播放器,在贴了膜的显示屏中播放。
91. 前一段时间接触了富士通的光继电器,感觉很好。想问一下:传统的继电器和光继电器相比,有哪些存在的必要性?
A:感谢您使用和了解我们FUJITSU的继电器...产品的性价比,高电压,高电流上传统的继电器还是有很好的市场竞争力
92. FRAM是否能进行高速随机存取?
A:FRAM的特点就是随机高速存取
93. 这个FRAM 会不会存在位反转问题?
A: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94. 富士通在汽车电子有哪些应用
A:BCM.EPS,Junctionbox,EV/HPV,IBS都是我们的产品重要市场
95. SPI接口的支持4 channel的读写模式吗
A:我们有这个4通道的SPI 接口产品(QUAD SPI)已经量产
96. 这个裸眼3D目前在汽车电子的实际应用在哪方面?
A:中控仪表的娱乐视频部分,以及驾驶者前方的车速等数字显示屏部分
97. 继电器有没有直流300v电流35A的继电器
A:有的,您可以选用我们的E1系列高压直流继电器,您可以邮箱联系andy.liang@cn.fujitsu.com
98. 富士通继电器在EMI上表现如何?
A:排名前2位的高性能
99. FRAM最低工作电流多少?能耗最低可以去到什么程度?
A:具体看哪一款产品,请关注一下fujitsusemiconductor limited的官网,您好浏览具体产品的数据手册。一般来讲,FRAM的功耗仅仅是相同规格的EEPROM的400分之一
100. 请提供一个DC3v带自锁功能型号?
A:B3/B4系列都是我们的主推产品 andy.liang@cn.fujitsu.com
101. 继电器带点切断对继电器有什么损害
A:电流过大会击穿或黏连
102. 汽车继电器和一般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A:高可靠性,高耐温性
103. 刚才不是讲需要制作前进行每个屏幕做客制化处理吗,那家用普通电脑没有做这个过程的机会呀?
A:普通电脑无法观看裸眼3D视频,因为显示屏不支持的原因。我们目前正在和屏幕生产厂家合作,制作可以播放3D视频的屏幕,同时与电视机,电脑厂家推广让他们使用屏幕生产厂家生产3D显示屏,以便让消费者可以得到裸眼3D视频技术的体验
104. 富士通继电器在国内供货,技术支持、价格上如何?
A:技术支持上我们可以实时电话或邮件解决,或现场指导,我们价格上也有很多优势
105. FRAM和其它非易失性存储器制造技术相比,铁电存储器在性能方面有什么不同吗?在恶劣的高磁环境中同样也有优势吗?
A:相比传统EEPROM,FLASH,FRAM不易受射线干扰,可以承受50kGr的伽马线照射,数据也不会丢失。FRAM与MRAM不同,不受磁场影响
106. 富士通汽车继电器产品额定负载一般是多大?
A:1A-200A,, 12V/24V/48V全覆盖
107. 富士通汽车继电器产品线圈工作 电压是多大?
A:12V/24V/48V/60V
108. 汽车级芯片功耗多少?
A:具体看哪款产品,欢迎到fujitsusemiconductor limited官网,浏览具体产品的数据手册。一般来讲FRAM的功耗仅仅是EEPROM的400分之一
109. 汽车级继电器静音性能如何?
A:目前我们做到全球最静音的45DB继电器
110. 低压线圈有没有带自锁功能的继电器?型号是?
A:FTR-B3/B4系列
111. 富士通的FRAM的SPI接口产品,SPI最大读写速率能达到多少?
A:四通道的SPI:108MHz,标准的SPI的最大速度:40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112. 裸眼3D是不是对观看角度限制很大?有应用市场吗
A:正对屏幕的正负60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应用市场有游戏,电影电视,餐饮和现场广告播放,医疗等
113. 目前FRAM做的最大容量的产品是多大?
A:8Mbit
114. 继电器的灭弧性能如何?
A:我们有特有的专利永磁铁灭弧技术
115. standby模式下,功耗什么数量级?
A:50uA(max)
116. 请问:FRAM的写入方式是怎样的?是以块写入吗?
A:随机写入,覆盖写入。
117. 汽车级芯片是多少纳米技术?
A:180nm技术
118. 裸眼3D目前在汽车电子领域市场怎么样?
A:有不少公司正在研究开发,很快就能见到相关产品了
119. 富士通的继电器在解决新能源汽车快速充电时的灭弧方面具有哪些优势?
A:我们有独有的永磁铁灭弧技术,欢迎来电咨询
120. FRAM的读写次数是多少?
A:10万亿次
121. 3D Global最大分辨率是多少?
A:目前可以支持4K
122. 富士通FRAM的通讯接口有哪些,每种接口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123. 这个PPT可以下载不,前面的部分错过了
A:谁有EEWORLD会提供下载链接
124. 富士通继电器是如何解决EMI干扰?
A:我们在线圈及材料上有技术积累去解决一些EMI
125. 3D Globa支持多少路视频捕捉?
A:目前最多可以支持的Views是28K
126. FRAM写入操作有没有断电保护
A:写入操作就是随机,覆盖写入,无需别的操作
127. 这种机械式继电器和目前比较新的一些 固态继电器, 还有哪些性能是不能被取代的?
A:更高的可靠性
128. 富士通的FRAM在汽车系统上有哪些优势?
A:AEC Q100,不良率10ppm以下,可以提供PPAP的文档,富士通自己开发,生产自己管理,销售自己管理的系统支持
129. 闭锁继电器的最大负载电流是多大?工作范围?涌浪电流是多少?
A:1-4A,3~24V; 180A/12V 24V 48V都有
130. 继电器的线圈驱动电压范围多少到多少?
A:1.5V-750V
131. FRAM能支持安全气囊数据储存吗?
A:FRAM既可以座位气囊启动前的监测存储,又可以作为气囊启动后的数据记录
132. 富士通的FRAM应用温度是多少?
A:工业级:-40C到+85C。汽车级:-40C到+125C
133. 继电器的开关次数是多少啊?
A:10万次到100万次
134. 富士通的FRAM抗干扰性如何
A:可以抗50KGr的伽马线
135. 分辨率越高,是不是代表越清晰,3D画面的视觉效果就会越低,是不是这么理解?
A:分辨率越高越清晰,假设一个屏幕的分辨率是4K,分成5个View,那么每个View的分辨率是800,所以清晰度下降了,画面清晰度就会差点,所以需要找个合适的平衡点。
136. 继电器通过了哪些认证啊?
A:UL VDE,3C及各种汽车认证
137. 读写次数有吗?
A:10万亿次
138. 富士通的图形控制器支持哪些屏幕接口?
A:主流接口是双路LVDS,支持
139. DEMO当中的3D的车在旋转,除了这种显示,还有什么功能?
A:HMI可以自由设计
140. 低温屏支持到零下30摄氏度无拖影吗?
A:低温30度是极限工况了,要做到完全无拖影在汽车级产品里有困难,但JDI相对肯定是比较好的
141. 确实好东西, 以后项目重点考虑采用
A:谢谢支持
142. 真的不错
A:谢谢支持
143. 讲义有下载地址么?
A:会发到报名邮箱
144. 全景环视系统通用性如何?是不是模拟或数字摄像头它均能对应?
A:可以的
145. 今天的PPT会发到邮箱吗》
A:会发下载地址
146. JDI全贴合屏如何保证可靠性?
A:其实和手机全贴合屏类似
147. 宝马车里面有个好像和这个类似
A:对
148. @fujitsu_jackhu:5个摄像头意味着仅限5个视角,不在XYZ轴向上的话不能实现任意角度再现影像的吧?
A:可以根据需要布置不同数量的摄像头(最多28K个),如果想实现任意角度的立体效果,可以在以目标物体为圆心的球面上布置足够数量的摄像头来实现
149. 富士通的图形控制器除了用在车上,还可以扩展到哪些场合的应用
A:电视,医疗,汽车,游戏
150. 4路DVR最小SD卡空间要求是多大/
A:根据存储时间要求,SD容量不一样
151. 高清屏带触摸的吗?是什么样的触摸?
A:可以带触摸,可以加触摸屏或者直接选incell触摸
152. 5个摄像头意味着仅限5个视角,不能实现任意角度再现影像的吧?
A:是的,如果需要任意角度,需要在目标物体为球心的球面上布置足够数量的摄像头(最多28K个)
153. 目前有多屏输出的方案吗
A:有的,请联系我们
154. 目前的12.3寸是不是最大了,分辨率最好的参数应该设置多少,1920*720是最佳选择么,有没有可能和大的平板电脑远程图像相连?
A:中控还有更大的尺寸,仪表上目前1920x720,10.25和12.3寸是主流
155. JDI采用哪种触摸屏技术??
A:oncell,incell都有
156. FRAM的读取速度最快是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157. FRAM存取一个字节的时间是多少?
A: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 (0.0000195ms/Byte)
158. 电源电压现在最小能做到多少啊?
A:1.8V+-10%
159. FRAM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储存错误?
A:按数据手册操作的话,不会有储存错误
160. 相同容量下,与其他存储介质比,面积有优势么?
A:您说的是die size吗?我司的ReRAM的Die size 比EEPROM小,NRAM的Die size 比相同EEPROM小(按bit cost 来推算)
161. FRAM存取一个字节的时间是多少
A: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 (0.0000195ms/Byte)
162. 贵公司产品有什么特点?
A:产品开发,生产,销售都是本公司一贯管理,质量稳定,交货期灵活
163. FRAM高性能存储器的最大存储容量是多少?
A:8Mbit
164. FRAM RFID能否无源远距离读写?
A:超高频一般在5米左右
165. 在电机驱动产品中应用的话,会遇到强磁场的环境,FRAM能够克服强磁场的干扰吗?
A:与MRAM不同,FRAM不易受磁场干扰影响
166. 富士通铁电最快访问速度有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167. 低温下,高温下,或者高磁会对寿命有影响吗?
A:严格讲所有的IC芯片都会受制于温度,但是保证温度范围内操作,产品规格不会有影响。而且FRAM与MRAM不同,不受磁场干扰影响
168. 谁能给我讲讲FRAM产品?是容量越大越好吗?
A:I2C接口容量:4kbit 到1Mbit;SPI 接口:16kbit到4Mbit;并口接口:256kbit到8Mbit
169. FRAM与E2PROM,Flash相比有哪些优势?
A: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170. FRAM 的访问速度?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171. 富士通的FRAM在低功耗方面主要做了哪些设计
A:FRAM的内部不需要升压电路的存储特点,决定了比EEPROM和Flash相比,功耗低
172. fram读写的最小单位是?
A:8bit(1Byte)
173. 用FRAM替代EEPROM有哪些注意事项?
A:pin to pin兼容,软件也兼容。只是一些具体的DC和AC特性,需要您具体测试一下
174. 富士通FRAM产品有过AEC-Q100 Grade 1认证?有过Grade 2或Grade 3吗?
A:目前是Grade 1
175. FRAM抗辐射能力如何?
A:相对EEPROM,Flash有很强的抗辐射性。可以抵抗50kGr的伽马线辐射
176.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使用FRAM而不是EEPROM
A:系统需要实时频繁记录重要数据的时候,掉电保护重要数据的时候,请考虑选用FRAM
177. ReRAM和FRAM相比有哪些优势?
A:成本低,容量大
178. 写入时间是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具体请浏览FUJITSU SEMICONDOUCTOR LIMITED的官网的各个产品的数据手册
http://www.fujitsu.com/global/products/devices/semiconductor/memory/fram/lineup/index.html"
179. ReRAM的存储空间能达到多大?
A:未来规划到32Mbit
180. reram 在市场上应用多么,出来有多久了? 和flash有什么区别?
A:主要应用在那些写入次数少的application、比如助听器等。比Flash的功耗低,die size 小一些
181. 这里说的FRAM和TI单片机430F系列上使用的是同一种原理吧
A:是的。TI的430是把FRAM的内存集成到MCU里了,我司以前要有FRAM MCU。FRAM也可以与其他IC集成的,比如FLASH等等,做成MCP
182. ReRAM的原理是什么?读写速度如何?
A:ReRAM是一种阻变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类似于EEPROM,但是容量比较大。写入速度:25ms/256Byte。读出速度:5Mbps
183. reram都有哪些封装的
A:SOP8.根据客户需求可以定做成SON8,WLCSP等等
184. 富士通的FRAM是否已在新能源汽车产品上应用?
A:BMS,VCU,T-BOX有很多应用实例。
185. 可覆盖写入吗?
A:FRAM的特点之一就是覆盖写入方式
186. FRAM有哪些优势?
A: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187. FRAM目前最大的存储容量?
A:8Mbit
188. 是否需要改写命令?
A:不需要
189. FRAM读写速度分别是多少?
A:写入速度:25ms/256Byte。读出速度:5Mbps
190. 这里的FRAM读写还要分页处理吗?
A:不需要,速记访问(与NAND flash不同)
191. 对于擦/写操作是否需要时间等待?
A:FRAM是覆盖写入,无擦写操作,无需等待。是掉电保护的最近存储选择
192. 需要全擦后写入吗?
A:FRAM是覆盖写入,无擦写操作,无需等待。是掉电保护的最近存储选择
193. 请问能否介绍一下BMS的电池采样电路。谢谢!
A:我司只是向BMS厂商提供MCU的外挂存储器,电池采样电路不负责,不好意思
194. 富士通的FRAM现在容量有哪些规格?
A:严格讲所有的IC芯片都会受制于温度,但是保证温度范围内操作,产品规格不会有影响。而且FRAM与MRAM不同,不受磁场干扰影响
195. FRAM主要可以解决哪些设计方案的瓶颈
A:解决了传统存储器EEPROM,Flash的掉电数据丢失的瓶颈。
196. FRAM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A:工业级:-40C到+85C。汽车级:-40C到+125C
197. NRAM应用的场合是针对恶劣环境吗?
A:可以应用到-40C到+125C的苛刻环境里
198. 富士通的NRAM和业界的NRAM定义不同啊?富士通的FRAM的原理能讲一下吗?
199. NRAM可以直接取代DRAM吗?
A:未来的产品规划,是想取代DRAM
200. NRAM主要用在哪些场合,在什么方面优势比较突出
A:既需要FRAM的高速,高读写耐久性,又需要16Mbit以上的容量存储器的应用(汽车电子,FA,医疗,表计等等)都是NRAM的应用场景
201. 如果没有上电是不是也可以保存所存储的信息?
A:上电后,到达FRAM IC写入操作所要求的电压范围之内,才可以正常写入数据
202. 请问FRAM有单独的集成IC吗?因为大部分半导体公司会把FRAM集成在MCU中。
A:我们既可以开发单体FRAM存储器,也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定制的MCP
203. 后期用NRAM替换FRAM时,通讯接口是否兼容?
A:pin to pin 兼容,软件兼容
204. NRAM和NOR FLASH的价格比较如何?
A:接近于 NOR Flash
205. NRAM让系统简单化的做法具体是怎样的,在高温的适应性是靠什么做到的,提高启动速度是否会有安全方面的异常?
A:NRAM可以替换二级缓冲和主存储器,让系统简单化;NRAM的纳米管的材质决定了较高的温度适应性;NRAM是非易失性工作记忆存储器,无需数据传送就可实现高速启动
206. 富士通的FRAM数据可以稳定保存多少年呢?
A:10年
207. 同存储容量的NRAM的成本和FRAM相比会增加多少?
A:NRAM的成本比FRAM要低,如果按bit cost来算的话,将接近于EEPROM
208. 写入时序里需要复杂防误写机制吗?
A:FRAM与NOR Flash不容,不需要复杂的写入程序,可以随机覆盖写入
209. 富士通的FRAM使用环境温度是多少?
A:工业级:-40C到+85C。汽车级:-40C到+125C
210. 与SRAM相比是否需后备电池才能更高速度写入?
A:与易失性存储器SRAM相比,非易失性存储器FRAM的优势是无需后备电池,高速写入
211. SRAM为什么比DRAM要快呢?
A:我司非SRAM和DRAM的供应商,不便对二者进行评论,这里推荐一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C7%F8%B1%F0&ie=gbk
212. 请问NRAM的耐温值是指内部的晶圆的耐温值还是指整个IC承受外界温度的最大值。
A:IC承受外界温度的最大值
213. 富士通的FRAM支持哪些接口?最大的读写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214. NRAM也是块擦写的?
A:覆盖写入,无擦写操作
215. 富士通的FRAM有错误纠正的功能吗?
A:FRAM与NAND Flash不同,无需ECC
216. 铁电可以直接替代E2PROM芯片么?最大容量能做到多大?
A:与EEPROM pin to pin兼容,最大容量是8Mbit
217. 车载电子控制系统对于存取各类传感器资料的需求持续增加,对于高效能非易失性内存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高,FRAM属于非失去性内存,高速随机存取,数据处理的吞吐量可以达到多少?数据处理的延时是多少?
A:SPI FRAM的目前数据处理速率:4MB/s,可以支持Radar,Sonar,GPS等传感器的数据的处理要求,未来DDR 3/4 NRAM可以支持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处理需求。
218. Fujitsu的FRAM有几种电压规格的产品?
A:1.8v,3.3v,5v三种
219. NRAM的容量范围能做到多少?器件是什么封装呢?
A:8Mbit-512Mbit,封装是SOP8/SOP16
220. 请问Flash相较于FRAN\NRAM、ReRAM各有什么区别呢?
A:请参考富士通的产品介绍链接:http://www.stmcu.org.cn/article/id-330077
221. 最小尺寸可以做到多少?
A:请问是容量的吗?4kbit。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有详细系统的说明,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22. 富士通的FRAM存储器还有DIP封装的吗?
A:SPI 2Mbit有DIP封装
223. Fujitsu推出全新FRAM(铁电随机存储器)解决方案,该方案现在市面上的竞争优势怎么样?
A:从产品开发,工艺生产和销售都是富士通自己在做,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交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优势
224. 富士通FRAM产品主要有哪些优点?比较适合哪些应用领域?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有详细系统的说明,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25. NRAM,RERAM,FRAM之间在应用场景下有什么选择注意事项。
A:FRAM : 用于数据记录;NRAM : 用于数据记录和电码储存, 还可替代NOR Flash:ReRAM : 可替代大容量EEPROM
226. FRAM做射频标签的存储器有其它配套新芯片支持吗?
A:我们可以推荐合作的气态3rd party厂商
227. 3种存储器的读写速度哪个快,最高多大?
A:FRAM,NRAM一样快,写入操作速度:0.005ms/256Byte
228. 铁电存储器和eeprom的区别
A:相比EEPROM,FRAM是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229. 贵公司FRAM产品支持哪些封装?接口支持哪些?现在产品的工艺可以达到多少nm?
A:支持封装:WLCSP8,SOP8,SON8,SOP16,SOP28,TSOP28,TSOP44,接口:I2C,SPI,Parallel。生产工艺:180nm
230. 之所以FRAM存储器的内容不会受到外界条件(诸如磁场因素)的影响,能够同普通ROM存储器一样使用,具有非易失性的存储特性。是因为其晶体管的特性决定的吧。用法和普通的flash和ram相同吧?
A:是的,它的存储器中晶体管的材质决定了FRAM不易收外界(射线,磁场等)等干扰。写入操作类似于RAM,非易经失型的特点,与FLASH可以存取数据,但是比FLASH速度快,在掉电保护处理上有很高优势。
231. SPI 接口写入最高速度是多大?
A:33MHz,四通道的SPI 可以做到108MHz
232. 富士通PLC继电器接地问题有注意细节要求吗
A:请根据你项目的参数选用合适的继电器即可,没有特别的要求
233. FRAM可以在磁场环境中正常操作吗?
A:FRAM可以不受磁场干扰影响,可以正常操作
234. 富士通FRAM在存储数据的时候怎么解决产品的延时问题?
A:FRAM的写入速度EEPROM的3000倍,不需要等待
235. 铁电存储器有什么型号,有什么容量的,有没有现成...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有详细系统的说明,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36. 铁电存储器哪种型号替代93C46存储器?
A:请参考 FRAM CATALOG,有详细系统的说明,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37. 速度最高的QSPI接口的FRAM读写时钟速度市多少?
A:108MHz
238. Flash相较于FRAN\NRAM、ReRAM有什么区别
A:请参考富士通的产品介绍链接:http://www.stmcu.org.cn/article/id-330077
239. 铁电存储和磁性存储相比有哪些优点?
A:与磁性存储器MRAM相比,FRAM的优点是:低功耗,不受磁场干扰影响
240. NRAM有过AEC-Q100认证吗?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A:正在开发之中,AEC Q00认证会在2020年出来
241. 我关心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存储的数据有丢失的课程
A:高速的FRAM的最大的优势是掉电后数据可以完整保留下来。仅用EEPROM或flash单体存储器的话是无法做到的
242. 富士通的FRAM在物联网(IoT)方面以及汽车电子电胎压监测、BMS监测、气囊有成熟的方案么?
A:富士通的FRAM在物联网(IoT)方面以及汽车电子电胎压监测、BMS监测、气囊有应用,我们提供是主芯片的外挂存储器而已,我司不是这些领域的方案供应商,仅仅是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供应商。
243. 常见的非易失性存储器有哪几种?
A:常见的传统非易失性存储器是:EEPROM,NORFlash,NAND Flash;新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是:MRAM,PRAM,FRAM,ReRAM
244. switch relay这方面的产品吗,用于IC量产测试方面的,
A:有的,请联系我们
245. FRAM的存储深度为多少,数据读取的速率多少?
A:8MBit。读出速度:400Mbps
246. 铁电材料漏电流j-e曲线不对称,什么原因造成的
A:这个有些专业,需要确认一下我司的研发部门
247. fram和eeprom在读写时序有什么区别
A:FRAM是随机覆盖写入,程序简单。EEPROM是有擦写功能,为防止误擦写,所以时序比较复杂
248. FRAM里存储数据可以保存多少年?
A:10年
249. FRAM在掉电情况下,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
A:根据3.3v,1.8v,5v产品的不同而不同,FRAM具有掉电保护性能是因为它的写入速度比传统的EEPROM或FLASH快3000倍,请访问FRAM的数据手册惠于参考为盼:http://www.fujitsu.com/global/pr ... m/lineup/index.html
250. SRAM和DRAM的最大区别是
A:我司非SRAM和DRAM的供应商,不便对二者进行评论,这里推荐一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C7%F8%B1%F0&ie=gbk
251. sram架构为什么比flash架构功耗高
A:我司非SRAM和Flash的供应商,不便对二者进行评论,这里推荐一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3615207032864347.html
252. flash擦写为什么要按页写入和擦除
A:我司非FLASH制造商,不便对FLASH的工作原理评论,这里推荐一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s://blog.csdn.net/u012351051/article/details/81032913
253. 铁电存储器有什么特点?
A:相比EEPROM,FRAM是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254. 富士通的FRAM的读写速度怎么样?
A:SPI 接口可以达到108MHz,并口的写入周期时间是150ns,I2C接口是1MHz。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读出速度:400Mbps
255. 新能源车整车控制系统(VCU)需要用到FRAM内存中的哪个接口通讯,比较可靠?
A:SPI 接口的FRAM,因为SPI接口的FRAM的速度比较快
256. eerom和flash有什么区别
A:相比EEPROM和Flash,FRAM是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257. 在江浙沪这边有哪些大的代理?
A:利尔达科技,本宏科技
258. 富士通的FRAM有没有掉电保护
A:与传统的EEPROM,Flash相比,高速的FRAM的特点之一就是掉电保护。
259. 比传统的EEPROM快3000倍,那么EEPROM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
A:对那些写入速度要求低,写入次数少的应用,EEPROM继续会大量使用。在需要高速和实时写入的高端电子系统里,FRAM有很大的优势。
260. 富士通的FRAM方案,能否满足在高温下,长时间存储数据无损或丢失,保证汽车事故数据的完整性?
A:比如3.3V SPI AEC Q100的256Kbit,操作温度范围是:-40C到+125C.在这个温度范围的读写操作,数据不会丢失。存储温度最大范围:-55C到+150C,如果没有读写操作,数据在这个温度范围内不会丢失。
261. 写入数据后铁电的flash数据最多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A:10年
262. SRAM、SDRAM、DDR、DDR2、DDR3这几个内存有什么区别?
A:我司目前不是以上存储器的生产商,不便做评论,推荐一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43976036.html
263. FRAM在应对电磁干扰方面性能如何?
A:FRAM与MRAM不同,不受磁场干扰影响
264. 适用于汽车电子的FRAM产品,最大内存容量可以达到多少?
A:目前有AEC Q100 3.3V SPI 128Kbit,3.3V SPI 256Kbit,5V SPI 64Kbit,正在开发3.3V SPI 2Mbit(2019年量产)
265. 请问:FTR-V1系列具有紧急断电功能,很好但是是否会出现突然失效吗?
A:不会的,V1是双胞的磁保持继电器
266. FRAM的低功耗能做到什么水平?
A:同样写入64Byte的数据,FRAM的功耗是180nJ,EEPROM的功耗是79500nJ,FRAM的功耗仅仅是EEPROM的1/400.
267. 富士通FRAM的产品都能满足USB3.0高速写入吧
A:可以满足
268. FRAM的成本能做到普通的EEPROM水平吗
A:目前做不到,但是NRAM可以做到
269. FRAM可以同RFID一同使用吗?
A:可以一起使用
270. 铁电存储器 型号有哪些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这里有详细介绍,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71. 富士通铁电存储器现在是几代更新
A:第三代生产工艺
272. 铁电存储器,现在存储深度为多少?
A:是密度吗?8Mbit
273. 铁电存储器如何选型
A:根据MCU的接口资源,对存储速度的要求分别选择SPI,I2C,Parallel接口的产品,详细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CATALOG,这里有详细介绍,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74. 铁电存储器有什么型号,有什么容量的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75. 富士通产品的选型资料可以提供出来吗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76. FRAM可存储数据多长时间
A:10年
277. FRAM产品 的电压等级都有哪几个
A:1.8v,3.3v,5v都有
278. 存储器应用在医疗产品上,是否有对应的认证。
A:目前没有
279. 富士通的FRAM产品有那些系列?
A:电压范围:1.8v,3.3v,5v;接口:SPI,I2C,Parallel;容量范围:4k到8Mbit。详细请在这个链接下载FRAM CATALOG,这里有详细介绍,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80. 寿命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10年
281. 最大容量做大多少?
A:8Mbit
282. 铁电存储器可替换可以吗
A:FRAM与EEPROM是pin to pin 兼容,可以替换
283. 容量最大可以做到多少
A:8Mbit
284. 使适用于汽车电子的产品一般还需要通汽车过安全认证。这个产品系列是否完全各个级别的要求,是否有对照表。而且这个过程需要厂家提供资料,是否有这样的资料。
A:富士通汽车级FRAM通过了AEC Q100 Grade1认证,我们可以提供PPAP的各个级别的文档,详细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这里有详细介绍,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85. FRAM存储的数据可以加密吗?有没有读保护之类的
A:单体存储器的数据没有加密功能,根据客户的需要,可以定制LSI产品,对存储数据进行加密。FRAM与Flash不同,通用存储器没有读保护功能,不过根据客户需求,可以定制LSI,来实现。
286. FRAM单次写入100个字节大概要多长时间
A:FRAM的写入速度:0.005ms/256Byte,粗算:0.00195/100Byte
287. FRAM目前价格是不是要比同等的SRAM、SDRAM要高很多?
A:单一芯片比较的话,FRAM的成本的确很高,但是如果看整体BOM COST的话,用FRAM可以省去电池或大电容,减少PCB面积。
288. FRAM数据保存时间可以到多长
A:10年
289. FRAM适合在什么场景下应用?
A:高速写入,写入耐久性高的FRAM,适用于频繁的数据记录处理,掉点保护应用(FA,Medical,Autmotive,metering等),详细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这里有详细介绍,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290. FRAM方案,能否满足在高温下,长时间存储数据无损或丢失,保证汽车事故数据的完整性
A:比如3.3V SPI AEC Q100的256Kbit,操作温度范围是:-40C到+125C.在这个温度范围的读写操作,数据不会丢失。存储温度最大范围:-55C到+150C,如果没有读写操作,数据在这个温度范围内不会丢失。
291. FRAM的存储深度为多少,数据读取的速率多少
A:最大容量:8Mbit。数据读取速率:400Mbps
292. 铁电在高低温环境下对数据可靠性的影响大吗?
A:在-40C到+85C的操作
293. ReRAM目前稳定供货了吗?
A:4Mbit稳定供货
294. TI的FRAM不是他们主流
A:TI只是为Cypress的FRAM代工,他们不能销售FRAM单体存储器
295. 铁电的寿命多长
A:10万亿次,10年
296. ram最大多少
A:8Mbit
297. 富士通的内存在国内总代理有哪些?
A:上海本宏科技,深圳华胄科技,杭州利尔达科技,深圳优创科技
298. 看了数据表富士通FRAM待机模式时功耗几乎为零,待机功耗怎么这么低啊
A:FRAM工艺技术带来的低功耗,还有我公司研发的接近20年的技术积累
299. 选型表哪边可以下载到
A:请在这个链接下载 FRAM CATALOG,谢谢。http://www.fujitsu.com/jp/group/fsl/en/products/brochures/
300. 铁电存储器的材料是什么
A:ferroelectric这个材料(具体是PZT锆钛酸铅)
301. 有哪些成功案例
A:请告知具体需要的应用
302. 价格多少
A:请告知具体需要的应用
303. 富士通也做液晶屏吗?
A:富士通有电阻屏
304. 铁电有什么优点
A:相比传统的EEPROM和Flash,FRAM是读写次数多,写入速度快,低功耗,不易受射线干扰,写入不要擦写操作,直接覆盖写入
305. 请问3D视觉使人眼没有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
A:观看3D视频时,因为存在视差所以会导致2眼间距变化而产生疲劳,我们目前的技术可以减少人眼的疲劳
306. 这里讲的裸眼3D的方式对观看者距离屏幕有范围要求吗?
A:有要求的,观看距离由屏的尺寸和结构决定
307. 客制化啥意思?针对不同每一个屏幕需要校准过程的?
A:所谓客制化是指显示屏需要贴个膜才能显示3D视频,这个膜是根据屏的结构定制的。
308. 最多可以有多少视图?每个视图分辨率是多少
A:目前可以支持28K个视图,以此为例,每个视图的分辨率是4K/28K
309. 富士通在3D上可以提供哪些技术和支持?
A:结合显示屏幕生产厂家以及3D内容提供商为用户提供新的3D视觉体验
310. 3D技术有哪些?
A:3D显示技术可以分为眼镜式和裸眼式两大类,我们要推广的是裸眼式。
311. 现场制作的3D视频能做到全息照片一样无死角观看细节嘛,就是任意角度观看吗?
A:不能哦,目前的技术对观看角度和观看距离还是有限制的
312. 相较于传统的3D显示屏,裸眼3D LED显示屏有啥优势?对于内容的需求,和传统的2D LED显示屏比有什么不同?
A:裸眼3D视频最大的优势就是摆脱了眼镜等辅助设备肉眼观看到3D视频影像啊,体验更好。3D内容需要专门的内容提供商配合制作的
313. 目前前比较常见,也相对比较成熟的裸眼3D技术有哪几种?各有什么优势?
A:2种技术,Parallax Barrier和Lenticular Lenses,优缺点请参考PPT第十页,
314. 就目前而言,VR、AR和祼眼3D等都是当前显示领域的发展热点,但是实际的应用资源并不是很多,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现象?技术上还有什么缺陷么?
A:3D视频技术发展还在初步发展阶段,随着逐步的推广,技术会更成熟,内容会更多。
315. 裸眼3d靠的什么原理
A:举例来说,拍照的时候我们喜欢拍一种照片-前面是人像,后面是美丽的风景,但这时候风景和人像是贴在一起的,彼此没有强烈的距离感。好,如果我们把一张照片用立体的方式分成两张照片,一张人像离你的眼睛比较近,一张风景离你比较远。那我们将身体左倾斜45度来看这个影像,远近的感觉会更清楚,而且后面的风景感觉会远一点;相对的,如果我们往右倾斜45度来看这组照片,也有同样的感觉。神奇的事情出现啰!如果把左倾和右倾看到的影像融合在一起,脑袋里就会出现人像浮在你眼前,风景在背后的立体感。裸眼3D视频就是让我们摆脱了眼镜的辅助,通过对屏幕的处理,让让人眼产生视差从而大脑感受到了立体影像。
316. 3d能做到音画同步么?
A:可以的
317. 裸眼3D对视力有损伤吗?如何评价
A:注意用眼卫生,合理使用眼睛就不会有损伤,跟你看2D是一样的道理
318. 软件上提供哪些支持,如何入手?
A:我们提供全套软件和培训,有单片机工作经验即可胜任。
319. 开发库怎么用的?像控件一样拖拽使用的?
A:开发库是API调用形式,API函数简洁明了,数量不多。
320. 富士通的图形控制器的开发环境和SDK是如何授权的?有详细的示例吗?
A:有开发license授权和软件库授权。
321. 富士通的图形控制器提供哪些对外接口?
A:主流双路LVDS支持。
322. 富士通有抬头显示的方案吗?
A:目前没有完整方案,因为抬头显示方案主要涉及光学涉及,如果单纯以图形显示,我们可以支持。
323. 富士通的全景显示,对图像清晰度,响应时间表现如何?
A:高清产品,1280x720,响应时间30fps。
324. 3D汽车全虚拟仪表解决方案功耗最低可以达到多少?主芯片Trition-C图形处理器数据处理速率是多少?GPU可以代替么?
A:我们只测了典型功耗,在全速运行,LCD背光最亮的情况下。图形处理器SGX543,1000Mpix/s,GPU在同级产品中领先,典型比如imx6
325. 全景功能最少需要几个摄像头实现无缝拼接?
A:看你需要的视野角度,一般是4个,也有3个和6个的应用。
326. 分频输出支持的数据传输量多大?
A:看传输视频的格式分辨率决定。
327. 富士通的五个屏输出是如何协调的?
A:输出内容由主控soc决定。
328. 多屏图像会不会可以自行画线或写字,来做什么标识?
A:可以。
329. 全景里的后图像与后视不是同一个摄像头的?
A:左右部分融合了左右摄像头。
330. CGI STUDIO目前有评估版本的软件吗
A:有的
331. CGI Studio可以进行仿真吗?
A:可以
332. 多屏显示是不是可以实时和直观地向驾驶员传达汽车及其周围情况?
A:是的,比如电子后视镜就是这样的目的。
333. 汽车上的大屏,主要会设计在什么车辆部位,未来车辆会不会有虚拟屏幕出现?
A:任何位置都有可能出现屏幕或者被屏幕代替。
334. 那些高清屏幕支持何种通信接口
A:一般是双路LVDS接口。
335. 图像会不会可以自行画线或写字,来做什么标识?
A:可以
336. CPU是什么型号的
A:请联系我们明确你的问题,谢谢。
337. CGI Studio免费使用的吗
A:有评估版本,欢迎联系。

网友:
哈哈·提问的都抓取到了。

网友:
很高兴了解一点富士通的技术,虽然不懂核心技术,了解这些技术的用途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