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EEPROM芯片是坏的?

楼主:
 最近在搞 TMS320F28034 测试AT24C08 的读写程序,但是一直控制不了EEPROM芯片,想确定芯片是否坏掉了?

网友:
如果要看芯片是否坏了,可以替换。或者用EEPROM烧写设备判断。
调试程序:如果你有东西把数据写进去就先调读命令。没有就还是得先写,然后读看结果。

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看波形查问题。

也可以好好理解代码。多试几次应该能行。

网友:
写进去,再读出来,不对就是坏的

网友:
那得先确定你的程序没问题。24C08几乎所有的通用编程器都支持,用编程器测试一下即可获知。

网友:
是的,需要确保程序没问题,好好看看datasheet,确认时序是否ok,然后再考虑换ic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是数据写不进去(写到“发送缓冲区寄存器的数据”不自动赋值到“移位寄存器”中),读出来的值也不对,示波器观察了也没有波形,SCL和SDA一直是高电平,I2C模块的回环模式测试了没有问题。 程序是在AT24C64上用过的,把读写的时序稍改了一下,已经核对几遍了,没发现问题。 板子也换了一块板子,但还是不行。想知道芯片不拆的情况下能否确定芯片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是数据写不进去(写到“发送缓冲区寄存器的数据”不自动赋值到“移位寄存器”中),读 ...

还是要查时序,每一步的读写都看看ACK是否正确,只有ACK正确了,才能继续进行读写

网友:
没有任何波形,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使用的EEPROM是24512BPR,谁能指导下,是用什么工具或软件,能对这个芯片进行读写验证,验证芯片的存储是否正常?急急急,谢谢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是数据写不进去(写到“发送缓冲区寄存器的数据”不自动赋值到“移位寄存器”中),读 ...

从你的描述看,没有SCL和SDA信号,显然是程序问题,跟芯片的好坏无关,除非是这两个引脚对电源短路了。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心恢复,问题已经解决,是引脚配置的问题。硬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心恢复,问题已经解决,是引脚配置的问题。硬件是好的。

能解决就好,看来EEPROM芯片配置不对容易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心恢复,问题已经解决,是引脚配置的问题。硬件是好的。

难道是A0,A1,A2这几个器件地址配置引脚的电平接的不对,导致器件地址不对?

网友:
看波形即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