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触摸屏供电的问题

楼主:
我给TFT液晶屏供电的电路如上图。
如果不接屏,四个电压都正常。
接上屏,只有-7V正常,其他三路电源都下降了很多。
10.4V变成8.6V,9.3变成8.5V,16V变成10V。
我感到很奇怪,LM317带负载能力可以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附件是液晶屏资料

网友:
只量各317输出电压和MC34063输出电压?有没有仔细量量U3输入的24V是否跌落,不够24V了?

网友:
测试带载时前级电源的电压,如果前级电源带载能力不足,那317哪怕是5A、10A的规格也白搭。

网友:
补充:另外注意发热情况。如果317的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在一定电流下,如果造成317的温度过高,其内部的保护电路会起作用,限制输出,此时也可以表现为输出电压下降。是不是这个原因,简单计算一下即可获知。

网友:
U3 LM317上的压降=24-16=8V,电流0.26A,则LM317的功耗为8x0.26=2.08W。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封装,有没有加散热片。TO-220封装芯片θj-A参数是50℃/W,温差就是104℃;D2PAK封装芯片θj-A参数是62.5℃/W,温差就是130℃。所以就算是室温25℃环境下结温都会超过125℃了吧。

网友:
封装是SOT-223

网友:
TI的LM317资料SOT223封装的热阻θj-A是66.8℃/W,而且考虑这些数据是在标准测试板(好像是3x3英寸)上获取的,一般来说比实际PCB上的散热条件还要好,2W的功耗对这个封装应该太大了吧,我觉得控制在1W以下会比较好些。从粗略计算结果看,建议U3的输入串接一个22欧 3W的金属膜电阻分压。或者干脆改用DCDC来做。另外,U1应该也会有类似问题,只是发热量略低,室温下不一定会发作(而且目前输入的16V被U3拉低了,功耗不大),如果U3恢复输出16V而且环境温度上升到比如40多℃有可能也会过热(也加串一个22欧3W的电阻分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