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电流/电压限制IC

楼主:
现在有两路输出  12V  /5V
    因为功率的限制  必须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
     当输出电流过大时   限制电流的IC  要有输出 (比如书外界 LED  灯)  来提醒使用者

网友:
如果可以接受较大的压降,用晶体管搭限流电路最简单,包括过流指示。如果不能接受明显的压降,那只能串入一个足够小的电流采样电阻,然后用运放放大电流采样信号,用该信号去控制限流线路和指示电路,手段包括数字法和模拟法,具体设计需要考虑具体应用的工艺参数要求。

网友:
同时检测过压、过流的集成电路有,但恐怕无法简单满足楼主的需求,而且往往需要外部控制器的配合,成本也较高,因为这类集成电路都有其专门应用对象的,比如锂电池组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