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解电容会爆炸?如何避免?

楼主:
电解电容内有电极、介质材料、电解液,根据其结构与可能的工作条件,电解电容爆炸的原因分析如下:

1、电解液受热会膨胀,当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撑开电容的外壳漏出来,这就是俗称的漏液。
2、当温度上升速度较慢时,电解电容中的电解液缓慢的泄露出来;但当温度上升非常快时,电解电容内部膨胀速度很快,在瞬间把电解电容的外壳撑开,甚至撑破整个外壳,这就是爆炸。
3、电解电容温度上升的原因是自身的功耗不寻常的增加并超出自身能够承受的耗散功率,而功耗增加的来源可能是:电解电容过压;纹波电流大;极性相反。
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一旦发生爆炸,其威力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因此,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在设计时不光要从性能方面,还要从安全角度考虑,有很多电解电容会在电容的顶端设计防爆槽,也有的在引脚旁边开防爆孔,当内部压力增大时,就会撑开防爆阀泄放压力,避免爆炸。

为了避免电解电容发生爆炸事故,针对电解电容发生爆炸的最基本原因采取如下措施。
1、设计电解电容的耐压足够高。
2、在纹波较大的场合选择高频电解电容,可能的话与电解电容并联一个尽可能大、高频特性好的电容,如独石电容。
3、严格避免电解电容的极性接反。

网友:
学习了,维修中经常遇到电解电容器防爆端爆开的情况,看了楼主的介绍,了解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电容插反了就要暴

网友:
1、设计电解电容的耐压足够高。 2、在纹波较大的场合选择高频电解电容,可能的话与电解电容并联一个尽可能大、高频特性好的电容,如独石电容。 3、严格避免电解电容的极性接反。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电解电容这个确实要注意耐压值 ,但并不是耐压值越高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这个确实要注意耐压值 ,但并不是耐压值越高越好

要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网友:
楼主文是针对铝电解电容的,钽电解需要考虑的更多。

网友:
电解电容内有电极、介质材料、电解液,根据其结构与可能的工作条件,电解电容爆炸的原因分析

网友B:
根据油柑网资料显示1.正负极接反 2.实际使用电压高于电解电容标称耐压值 3.电路中的纹波过大 4.使用温度高过电容标称值 5.电容本身质量问题 6.长时间使用后电解液减少,干枯,电容参数变化引起.都会引起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油柑网资料显示1.正负极接反 2.实际使用电压高于电解电容标称耐压值 3.电路中的纹波过大 4.使用温度高 ...

网友:
钽电解电容接反了辉期货燃烧,在某些场合是限制使用的

网友:
起火燃烧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不会起火燃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不会起火燃烧的,

钽电解电容一般会起火燃烧

网友:
电解电容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也要注意其寿命,2000h的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