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5933阻抗转换器的省电模式

楼主:
在AD5933的规格书中有提到关于温度测量的内容:“测量温度命令用于启动对温度测量。测量温度时,器件无需处于上电模式,该器件自身会上电,获得读数,然后再次进入省电状态。”
我在使用该部分功能时有一些疑问:1:假设器件处于上电状态,测量温度后,是器件进入省电模式?还是器件上的测温模块处于省电模式?
2:假设我在测量完阻抗状态下,需要获得器件本身测得的温度,那么在温度测量完成后,是否需要将阻抗测量部分需要的各种参数再重新配置一遍?

网友A:
1:假设器件处于上电状态,测量温度后,是器件进入省电模式?还是器件上的测温模块处于省电模式?
资料上应该说的是这个芯片的温度传感器会自动测量温度,并进入省电状态。是这个传感器,不是讲整个芯片。
2:假设我在测量完阻抗状态下,需要获得器件本身测得的温度,那么在温度测量完成后,是否需要将阻抗测量部分需要的各种参数再重新配置一遍?
温度测量应该不影响阻抗测量。但阻抗测量好像是测一测要初始化一下。但有几个参数好像复位也不影响。具体我这里只是根据资料理解。没有实测过这个芯片。你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假设器件处于上电状态,测量温度后,是器件进入省电模式?还是器件上的测温模块处于省电模式?
资料上 ...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