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cloneIV做烟雾检测,示数一直没有变化

楼主:
一直显示示数400
哪怕AD转换模块与气敏感应器没有连接,也是显示400。
气敏感应是正常的,用酒精或者打火机靠近可以报警。

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你的这个显示400?显示到什么地方上了呢?是不是显示模块的驱动写的不对呀。

网友:
仿真看看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另外这个400是你初始化的值么,如果不是,那就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或者是不是那个reg改成固定值了。
如果是初始化的值,应该是AD的值没有传过来

网友:
调试建议上SignalTap II及虚拟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