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烧录系统&锁定静态IP&SSH登录&SFTP登录

楼主:
    收到板子很久了,可是忙于月底公司事务,一直没来得及发帖,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会陆续补上。
    这个树莓派是之前的坛友试用回收的一块板,型号是3B+,不多做介绍,就是一块3B的升级版,CPU主频升高,网卡速度更快。
    树莓派不支持flash启动和U盘启动,板子拿到手首先要准备给SD卡烧录系统,由于我的项目涉及到QT跨平台程序开发,因此下载官网的Raspbian系统,这里官网更新了一个11月新出的镜像,包含了Raspbian系统+图形化桌面+部分常用的软件: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下载完成,解压得到是一个4.93GB的img镜像,好大呀:

将TF卡和读卡器插到电脑上,使用DiskGenius软件格式化TF卡,初始化为出厂状态:

然后使用Win32 DiskImager软件烧录系统到SD卡上:

烧录完成之后TF卡在Windows下只剩下一个60多MB的BOOT分区可以被识别,还有一块剩下的大分区无法被Windows识别,是EXT格式的文件系统,即Raspbian系统:

在启用系统进入桌面之前要先设置分辨率参数,不然一插上显示屏显示的话就是默认的1280*720分辨率。非常难看,在BOOT分区的config.txt文件设置分辨率参数,为1600*900的16:9宽屏,并把参数前面的#号去掉,否则不会执行:

[font=微软雅黑][size=5]framebuffer_width=1600[/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framebuffer_height=900[/size][/font]

将TF卡插上树莓派,连接HDMI接口和USB无线键鼠接口,并在USB供电接口处连接5V供电,需使用至少2A的供电设备:

显示启动画面,表示登录成功:

看到这个桌面,分辨率设置得不是太好,有一圈黑边,以后再慢慢设置:

打开Linux的设备,习惯性第一件事是启动命令行,sudo -s获得管理员#权限,查看当前板子的IP地址:

由于Raspbian系统是Debian系统魔改而来的,支持绝大部分的Debian命令和设置,因此可以用Debian锁定静态IP的方法,即直接修改/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在其后增加语句或直接清空文件,只留下这几句:

[font=微软雅黑][size=5]auto eth0[/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allow-hotplug eth0[/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iface eth0 inet static[/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address 169.254.122.5[/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静态IP[/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netmask 255.255.255.0[/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子网掩码[/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gateway 169.254.122.1[/size][/font]
[font=微软雅黑][size=5]#网关[/size][/font]

静态IP为自定义设置,我的电脑的网口IP是169.254.122.1,因此树莓派的IP必须与该IP在同一网段,即169.254.122.XXX,网关必须为169.254.122.1。

网上流传的修改/etc/dhcpcd.conf文件方法,经过实测,在树莓派3B+上根本行不通,我一晚上花了几十分钟修改这个文件,毫无卵用:

然后就是启用SSH登录功能了,Raspbian系统默认关闭ssh登录功能,首先要在TF卡的BOOT分区下新建一个名为ssh的文件,无后缀:

然后就可以使用默认的pi raspberry帐号进行SSH登录了:

注意启用ssh服务之后每次开机都会有提示:

但是实际上,这个pi帐号登录进去之后并不是默认就是管理员权限的,需要sudo -s指令开启,因此在SFTP协议下登录很不方便,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无法解锁全部修改文件的权限(chmod 777),因此需要在/etc/ssh/sshd_config文件下修改指令启用root帐号,无密码:

root帐号启用之后就可以进行无密码的SSH登录了:

可是要进行SFTP登录的话,需要给root账户设置一个密码,我这里设置的是root root,最常用的帐号密码,方法如下:
sudo passwd root

输入两次密码,即可将密码保存。

使用root root账户在FileZilla Client软件下进行SFTP登录成功(第一次登录的时候会提示密钥是否保存):

网友:
年底了,都太忙了,我也是刚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