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封装制作如何输入xy坐标定位孔位置

楼主:
现公司要求全部用PADS画板,原来用allegro的,刚开始学习PADS,在做封装时发现不知道如何输入xy坐标精确定位。焊盘脚是可以修改XY坐标位置,现在不知道空位孔如何定位了。哪位大师指导一下,如要画一个圆孔定位,如何输入XY坐标以及R半径。

网友A:
PowerPCB pads元件封装制作教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460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PCB pads元件封装制作教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46022

网上这些我也基本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找到如何输入XY坐标定位的,如果XY定位画一个圆的,如allegro定位画个圆命令:
输入坐标:x 0 y 0
输入圆半径:ix 0.5

网友A:
软件不同,但都要先设置原点
点击设置原点后,右击鼠标有选项
或在编辑下拉菜单中的原点下设置:编辑(E)-原点(O)-设置(S)
再双击就可以看到是X,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同,但都要先设置原点
点击设置原点后,右击鼠标有选项
或在编辑下拉菜单中的原点下设置:编辑(E ...

无意中给弄到了,原来这样的。还是觉得allegro方便一些,可能是习惯问题吧。没人指点一下自己弄还是慢。你指的是设置原点位置吧,如下图。

我想要是确定那个圆圈的位置和半径,其实就是先画个圆,在右键

1、随意选择-----再双击圆圈-------修改XY坐标位置以及半径

2、选择形状-----再双击圆圈-------修改类型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意中给弄到了,原来这样的。还是觉得allegro方便一些,可能是习惯问题吧。没人指点一下自己弄还是慢。 ...

是,再双击圆圈-修改XY坐标位置以及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