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初学者应该学习什么?哪些内容值得学习?按照什么顺序学习?

楼主:
对于一个要学习电子学的初学者来说,最困难的可能就是准确的了解什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哪些内容值得学习?学习这些内容一般要按照怎样的顺序?

出发点
下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告诉我们那些是要学的,要按照怎样的顺序学。这张图提供了用来设计使用电子设备的基本元件的概况,并且给出了应该怎样学习的信息。
这个图从理论出发。都有哪些理论呢?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的知识,各种用于判断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及方向的定律的法则。当我们学习这些基本理论时,我们将接触到基本无源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和变压器。

第二步
接下来就是分立无源电路。分立无源电路包括限流网络、分压器、滤波电路、衰减器等等。这些简单的电路就它们本身而言并不是十分有趣,甚至还很枯燥,但它们是更多复杂电路的组成部分。
学习了无源元件和电路之后,就可以继续学习分立有源器件。有源器件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主要包括二极管(单向电流门)、三极管(电子开关/放大器)和半导体开关元件(只由电控制的开关)。
学习了分立有源器件之后,可接着开始接触分立有源/无源电路。这些电路包括整流器(交流直流转换器)、放大器、振荡器、调制器、混频器和稳压器。从这部分起,电路就开始变得有趣了。

第三步
为了使电路设计者更加方便,生产商设计出了集成电路(IC)。集成电路是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分立电路做到一小块硅片上。这种芯片通常都封装在塑料里,再通过内部的细小导线连到外部的金属接线端。像放大器和稳压器这类的集成电路被称为模拟设备,这些设备的响应和激励信号是变化的电压(不像数字集成电路,只有两种电压值),熟悉集成电路对每个应用电路设计者来说是必需的。

第四步
接下来是数字电子学。数字电路只有两种电压状态,高电平(一般是5V)、低电平(一般是0V)。只有两种电压状态的原因是便于产生和存储数据(数字、符号、控制信息)。把信息编码成数字电路能够识别的信号,就是用位(0和1两种状态,相当于低电平和高电平)组成字的过程。设计者可针对某一特定电路指定这些“字”所表示的意思。和模拟电子不同的是,数字电子使用一整套新的元件,这些元件的核心部分都是集成的。大量的专用集成电路用在数字电子设备中。这种集成电路有些被设计用于对输入信息进行逻辑操作,有些被设计成用来计数,还有一些被设计成用来存储信息(这些信息以后可以取回再用)。数字集成电路包括逻辑门、触发器、移位寄存器、计数器、存储器、处理器等等。熟悉电路赋予电子小发明电路一个“大脑”。为使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能够相互作用,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模-数转换电路来实现将模拟信号转换成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同样的,数-模转换电路用来将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转换成模拟信号。
通过对电子学的学习,我们将会了解各种输入/输出(I/O)设备。输入设备将声音、光、压力等物理信号转换成电路所需要的电信号。输入设备包括话筒、光电晶体管、开关、键盘、热敏电阻、应变计、发生器和天线。输出设备将电信号转换成物理信号。输出设备包括电灯、LED和LCD显示器、扬声器、蜂鸣器、电动机(直流、伺服、步进)、螺线管和天线。正是这些I/O设备使得人和电路能够互相联系起来。

第五步
最后进入了搭建、测试阶段。这包括学会读电路原理图、用实验线路板搭建电路模型、测试电路模型(用万用表、示波器和逻辑笔)、修改电路模型(如果需要的话),最后再使用各种工具和专用电路板制出最终的电路。

网友:
好东西啊 新手值得收藏,谢谢

网友A:
      真心感谢tiankai001指教!如果没有楼主指教,我这样的外行真不知道如何系统学习电子知识,恐怕要走很多弯路。楼主我主要想学工业自动化方面的知识,可以按照你指导的方案学习吗?
      请您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谢tiankai001指教!如果没有楼主指教,我这样的外行真不知道如何系统学习电子知识,恐怕要走很 ...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线,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最重要融汇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