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主要参数有哪几类?各自特点是什么?

楼主:
一、电子元器件的主要参数
电子元器件的主要参数包括特性参数、规格参数和质量参数。这些参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电子元器件的电气性能及其完成功能的条件,它们是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的。

二、什么是电子元器件的特性参数?
电子元器件的特性参数用于描述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电气功能,通常可用该元器件的名称来表示,如电阻特性、电容特性或二极管特性等。一般用伏安特性,即元器件两端所加的电压与通过其中的电流的关系来表达该元器件的特性参数。电子元器件的伏安特性大多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在不同的测试条件下,伏安特性也可以是一条折线或一簇曲线。

三、什么是电子元器件的规格参数?
描述电子元器件的特性参数的数量称为它们的规格参数。规格参数包括标称值、允许偏差值与精度等级、额定值与极限值。
(1)标称值:电子设备的社会需求量是巨大的,电子元器件的种类及年产量则更为巨大。然而,电子元器件在生产过程中,其数值不可避避免地具有离散化的特点;并且,实际电路对于元器件数值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便于大批量生产,并让使用者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选用合适的电子元器件,我们规定出一系列的数值作为产品的标准值,称为标称值。

(2)允许偏差值与精度等级:实际生产出来的元器件,其数值不可能和标称值完全一样,总会有一定的偏差。用百分数来表示实际数值和标称值的相对偏差,反映了元器件数值的精密程度。对于一定标称值的元器件,大量生产出来的实际数值呈现正态分布,为这些实际数值规定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即为相对偏差;规定了允许的最大范围围,称为数值的允许偏差(简称“允差”)。不同的允许偏差也称为数值的精度等级(简称“精度”),并为精度等级规定了标准系列,用不同的字母表示。例如,常用电阻器的允许偏差有±5%、±10%、±20%三种,分分别用字母J、K、M标记它们的精度等级(以前曾用Ⅰ、Ⅱ、Ⅲ表示)。精密电阻器的允许偏差有±2%、±1%、±0.5%,分别用G、F、D表示。

(3)额定值与极限值:电子元器件在工作时,要受到电压、电流的作用,要消耗功率。电压过高,会使元器件的绝缘材料被击穿;电流过大,会引起消耗功率过大而发热,导致元器件被烧毁。电子元器件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及消耗功率还要受到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及大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规定了电子元器件的额定值,一般包括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额定功率消耗及额定工作温度等。它们的定义是:电子元器件能够长期正常工作(完成其特定的电气功能)时的最大电压、电流、功率消耗及环境温度。

另外,还规定了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极限值,一般为最大值的形式,分别表示元器件能够保证正常工作的最大限度,度,如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电流和最高环境温度等。

(4)其他规格参数:除了前面介绍的标称值、允许偏差值、额定值、极限值等以外,各种电子元器件还有其特定的规格参数。例如,半导体器件的特征频率 fT,截止频频率 fα、fβ,线性集成电路的开环放大倍数K0,数字集成电路的扇出系数N0等。在选用电子元器件时,应该根据电路的需要考虑这些参数。

四、什么是电子元器件的质量参数?
质量参数用于度量电子元器件的质量水平,平,通常描述了元器件的特性参数、规格参数随环境因素变化的规律,或者划定了它们不能完成功能的边界条件。电子元器件共有的质量参数一般有温度系数、噪声电动势、高频特性及可靠性等,从整机制造工艺方面考虑,主要质量参数有机械强度和可焊性。

(1)温度系数:电子元器件的规格参数随环境温度的变化会略有改变。温度每变化1℃,其数值产生的相对变化称为温度系数,单位为 1/℃。温度系数描述了元器件在环境温度变化条件下的特性参数稳定性,温度系数越小,说明它的数值越稳定。温度系数还有正负之分,分别表示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元器件数值变化的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少。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系数(符号、大小)取决于它它们的制造材料、结构和生产条件等因素。
在制作那些要求长期稳定工作或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电子产品时,应当尽可能选用温度系数较小的元器件,也可以根据工作条件考虑产品的通风、降温,以至采取相应的恒温措施。

(2)噪声电动势和噪声系数:电子设备的内部噪声主要是由各种电子元器件产生的。我们知道,导体内的自由电子在一定温度下总是处于“无规则”的热运动状态之中,从而在导体内部形成了方向及大小都随时间不断变化的“的“无规则”的电流,并在导体的等效电阻两端产生了噪声电动势。噪声电动势是随机变化的,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都起作用。由于这种噪声是自由电子的热运动所产生的,因此通常又把它称为热噪声。温度升高时,热噪声的影响也会加大。
除了热噪声以外,各种电子元器件由于制造材料、结构及工艺不同,还会产生其他类型的噪声,如碳膜电阻器因为碳粒之间的放电和表面效应而产生的噪声(这类噪声是金属膜电阻所没有的,所以金属膜电阻的噪声声电动势比碳膜电阻的小一些),晶体管内部载流子产生的散粒噪声等。

(3)高频特性:当工作频率不同时,电子元器件会表现出不同的电路响应,这是由在制造元器件时使用的材料及工艺结构所决定的。在对电路进行一般性分析时,通常是把电子元器件作为理想想元器件来考虑,但当它们处于高频状态下时,很多原来不突出的特点就会反映出来。

(4)可靠性和失效率: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是指它的有效工作寿命,即它能够正常完成某一特定电气功能的时间。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寿命结束,称为失效。

(5)机械强度及可焊性:电子元器件的机械强度是重要的质量参数之一。人们一般都希望电子设备工作在无震动、无机械冲击的理想环境中,然而事实上,对设备的震动和冲击是无法避免免的。如果设备选用的元器件的机械强度不高,就会在震动时发生断裂,造成损坏,使电子设备失效,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6)其他质量参数:各种不同的电子元器件还有一些特定的质量参数。例如,对于电容器来说,绝缘电阻的大小、由于漏电而引起的能量损耗(用损耗角正切表示)等都是重要的质量参数。又如,晶体管的反向饱和电流Icbo、穿透电流Iceo和饱和压降Uces等,都是三极管的质量参数。

(7)电子元器件的这些特定的质量参数都有相应的验收标准,应该根据实际电路的要求进行选用。

网友:
学习了,干货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