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模拟LIN问题

楼主:
用UART来模拟LIN,如何来辨识主机发过来的wake up信号(主机发送过来的唤醒信号是持续250us到5ms的低电平,从机以150us为阈值来判定这个信号)?

网友:
标准串口本身可无法模拟LIN,需要接口电路。如果只是“功能模拟”,不考虑兼容性,那串口对应的IO不能始终工作于串口模式下,需要在常规IO和串口间切换。主机的唤醒信号需要以IO模式发出,从机需要使用能通过外部唤醒的中断配合电平查询来判别。

网友:
不能实现发送功能,但是接收可以测一下,同步间隔段可能被识别成00.跟具体时序和芯片有关。多测一些数据,看后面的数据区域能否正确识别。多测。如能准确稳定识别,才可以用。不是一个协议。不能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