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加电流调节

楼主:
参照网上做了一个电脑电源加电流调节, ic555 总是烧掉,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电路中错误不止一处。网上的东西,多半不靠谱,需要很强的识别能力来辨别真假。
另外,加入”电流调节“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想要实现什么?

网友:
电路中好多地方都是想当然连接
用个irf32051管子,怎么控制的导通的
555的3脚空挡起什么作用

网友:
什么是“电脑电源”?PC用的开关电源还是笔记本用的电源适配器?电流调节是控制电源输出的电流么?楼主图中可看不出。
在此建议楼主:想获得即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一并说明一下: 1。图中错误是我的失误,对不起。555的 3 脚经电阻和 4148 给的 3205 G 控制导通。 2. 加入电流调节是为了试验目的。不过本电路应该是一个可以脱离原来项目的独立的电流调节电路。 3. 原来项目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不过他的调节器做成后,和电源的联系就只是用了电源的地和+12V,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用了 12, 而没有装到电源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一并说明一下: 1。图中错误是我的失误,对不起。555的 3 脚经电阻和 4148 给的 3205 G 控 ...

“和电源的联系就只是用了电源的地和+12V,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用了 12, 而没有装到电源里面。

越绕越糊涂,等于说是用12V电压控制
32061的外围应该增加一下保护电阻
比如驱动MOS管那里应该有驱动电阻,电阻要合适以免有产生开关干扰损坏555
找一些MOS管开关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