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详解

楼主:
如何工作?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此电路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当然就无法知道,也就谈不到”如何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此电路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当然就无法知道,也就谈不到”如何工作“。

想在OUT端输出稳定直流电压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你的思路是什么,这些总要说一下哦,然后才能分析如何工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你的思路是什么,这些总要说一下哦,然后才能分析如何工作嘛

想输出稳定直流电压,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在OUT端输出稳定直流电压

”想在OUT端输出稳定直流电压“

那么你是要做个晶闸管全波可控整流。
然而,此图(准确地说是此二图)问题多多。
第一,晶闸管可控整流不允许电容输入滤波,恰恰你使用了电容输入滤波。
第二,要实现OUT端输出电压稳定,必须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然后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再用比较结果控制晶闸管导通角。换言之,需要大环路负反馈,但图中并未表示出来。
第三,晶闸管可控整流,需要检测交流市电过零,从交流市电过零开始控制时间,但图中未见过零检测电路。
暂时先说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在OUT端输出稳定直流电压“

那么你是要做个晶闸管全波可控整流。
然而,此图(准确地说是此二图) ...

此处的电容输入滤波是指104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处的电容输入滤波是指104还是电解电容?

元件不标注序号,这个习惯很不好。

”此处的电容输入滤波是指104还是电解电容?“
指100V/220uF电容。该电容是整流后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不标注序号,这个习惯很不好。

”此处的电容输入滤波是指104还是电解电容?“
指100V/220uF电容 ...

刚入模电,后期改正,多谢指导

网友:
图中可控硅的控制极AC60是怎么控制的
电路给的应该是不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入模电,后期改正,多谢指导

既然是“刚入模电”,先不要学这些当前电子技术中很少用到而且已经被淘汰的东西,把基础知识学扎实才是正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刚入模电”,先不要学这些当前电子技术中很少用到而且已经被淘汰的东西,把基础知识学扎实才是正 ...

已入职业,没得选,边干活边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入职业,没得选,边干活边学了。。。。

既然“已入职业”,那就要考虑和老板的关系。是见到可能降低成本减少体积重量的方案立即向老板提出建议,还是老板让你干费力不讨好而且没有可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方案你仍然闷头干最后老板和你都一无所获最后老板赔本你失业呢?

网友D:
应该给出电路的信息多些,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自己请教的什么问题
这样大家不会误解,尽可能帮楼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入职业”,那就要考虑和老板的关系。是见到可能降低成本减少体积重量的方案立即向老板提出建议, ...

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给出电路的信息多些,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自己请教的什么问题
这样大家不会误解,尽可能帮楼主解决

下次注意,多谢指导....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