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 2B不过,其它均通过。

楼主(2018-12-07):
EFT 2B不过,其它均通过。
EFT 2B只能增加电容?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不一定
加滤波器一般能改善,但不一定是最好,要看具体情况
查找干扰源或隔离
增加合适的电感和用尽量小寄生电容的共模电感

楼主:
MCU电源输入端增加10000uF也没有效果,2B就是模拟汽车点火瞬间的的电压下降。

楼主:
前级增加了电源滤波器,对传导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