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驱动WS2812B全采灯条模拟奥迪流水效果转向灯

楼主:
觉得“宝马”车的转向效果太LOW,用8颗WS2812B灯珠实现奥迪的转向效果

WS2812B的灯条网上有很多,驱动也随处可见

这种灯条用带DMA的SPI驱动起来很方便
WS2812B一颗灯珠的数据是24位,G、R、B分别占8位
是如果能把SPI的时钟设置成2.5MHz左右,那么发送100三个位可以表示WS2812B的一个0位,110可以表示一个1位
这样一颗灯珠可以使用24*3共9个字节控制
在代码里spi的频率可以像下边这样随便填

不过实际上和STM32类似,它只允许在SPI主时钟的基础上做固定的分频,即2的整数倍

SPI的时钟是16M,如果这样设置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 = 2500000;得到的CPSR是2,,SCR是2,
根据公式16MHz / (CPSDVR * (1+SCR))得到2.66MHz,再降一档把把SCR设置成3的SPI频率又变成2M
虽然是2.66MHz对比数据手册也能满足要求找到2个同一家的数据手册,电平时间上居然也会有差别
还好都在范围内
WS2812B Datasheet.pdf (260.02 KB, 下载次数: 19)
附上WS2812B的驱动代码
#include <stdint.h>

#define WS2812B_BIT0 0x04 /*100*/
#define WS2812B_BIT1 0x06 /*110*/
#define WS2812B_RESET 0x00 /*000*/
#define WS2812B_BIT(b,x) (((b & 1ul<<x) == 1ul<<x)?WS2812B_BIT1:WS2812B_BIT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g;
  uint8_t r;
  uint8_t b;
}Color_t;

typedef union
{
  Color_t color;
  uint8_t bytes[3];
}Color_Bytes_t;

extern void RGBColorsToWS2812BBytes(uint8_t *buf,Color_Bytes_t *colors,uint16_t colorsLength);

#include "ws2812b.h"

//buf的长度=colorsLength*9;
void RGBColorsToWS2812BBytes(uint8_t *buf,Color_Bytes_t *colors,uint16_t colorsLength)
{
   int32_t i;
   uint32_t bytes;
   uint16_t j,k;
   uint16_t buf_index = 0;
   //读取数据超过原数组长度后退出
   for(i=0;i<colorsLength;i++)
   {
     for(j=0;j<3;j++)
     {
       bytes = 0;
       for(k=0;k<8;k++)
       {
          bytes <<= 3;
          bytes |= WS2812B_BIT(colors[i].bytes[j],7-k);
       }
       for(k=0;k<3;k++)
       {
         buf[buf_index++] = bytes >> (8 * (3 - k -1));
       }
     }
   }
}

BlueNRG-1使用SPI DMA的方式驱动WS2812B灯条的工程文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瞻仰瞻仰。

网友:
自己DIY乐趣无限哈哈哈

网友:
学习学习 DIY乐趣无限

网友:
mark 新的驱动方式学到了 ,我用GPIO模拟的 驱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