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和电源分别可调电源

楼主:
测试了许多可调电源,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节电压时,电流也随着变化,调节电流,电压也变,有没有 V 和 I 分别可以单独调节的?

网友:
如果负载恒定,电压上升则电流必然上升,除非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
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节电压时,电流也随着变化,调节电流,电压也变,有没有 V 和 I 分别可以单独调节的?

那你岂不是要让负载不遵守欧姆定律?

网友:
即便是恒压电源,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前提是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预先设定的恒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