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用LM2596产生15V和MP3436产生24V做了一个电源模块,用20V直流做输入,当我用20V直流电源接入的时候电源电压直接被拉低到3.5V左右,稳压芯片的输出也是3.5V,我想问问各位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用20V直流电源”这样描述有问题
叙述很多,始终没说拉低电压的负载多大
“LM2596产生15V”应该是ADJ的,应该设计有分压电阻,
原因要具体分析,电路负载过大,电感选的不合适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0V直流电源”这样描述有问题
叙述很多,始终没说拉低电压的负载多大
“LM2596产生15V”应该是ADJ的 ...

现在还没有接负载,就是上电后电源电压就跳变为3.5V,在输出端用万用表量的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B:
估计是你的LM2596电路有错误,或者芯片损坏,导致你的20V直流电源输出电流过大而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LM2596电路有错误,或者芯片损坏,导致你的20V直流电源输出电流过大而进入保护状态。

可不可能是MP3426芯片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只用LM2596做过也是一样的电路,结果没有啥问题

网友A:
空载就电压输出不够,电路存在问题,好好对照芯片检查电路连接和元件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就电压输出不够,电路存在问题,好好对照芯片检查电路连接和元件参数

会不会是芯片损坏造成的,我是做了三块板子,第一块没问题第二第三块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能是MP3426芯片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只用LM2596做过也是一样的电路,结果没有啥问题

“可不可能是MP3426芯片的问题”

当然有这种可能。
既然20V电源分两路供电给两个芯片,先断掉其中一个,看是否电压跌落,再接上这个断掉另一个,看看电压,即可判断。

网友:
你直接把  电路图上上来   估计一会大咖些就给你整清楚了,,建议 哈   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网友:

第一个图就是用LM2596产生15V的布线,第二个是用MP3426产生24V的布线,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有啥问题吗

lm2596-adj

lm2596-adj

mp3246

mp3246

网友:
嗨,真难为楼主啦
把问题描述的支离破碎

看了10楼的图,是不是这样
输入电压是DC20V
一块是用“MP3436产生24V”
另一块是用“LM2596产生15V”
然后,空载都是3.5V输出,根本没到底设计效果

问:何故?

网友:
2块板子是独立在一起加电测试,还是连接在一起
无论怎样,怎么都是是空载输出3.5V?
能不能把问题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A:
用“MP3436产生24V”属于升压电路首先要检查电路元件用的参数是否正确,特别是电感

LM2596是比较常用的降压开关芯片,楼主描述以前也用过,应该再检查一下电路连接元件参数,因3.5V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P3436产生24V”属于升压电路首先要检查电路元件用的参数是否正确,特别是电感

而LM2596是比较 ...

电子元件的选择都是根据数据手册上给的,两块芯片都是在一个板子上的,用20直流输入产生15v和24V输出,第一次我测是空载产生3.5V而且直流电源也从20V跳到3.5V,今天我再测一下芯片输入与地已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元件的选择都是根据数据手册上给的,两块芯片都是在一个板子上的,用20直流输入产生15v和24V输出,第 ...

“两块芯片都是在一个板子上的”请设法断开,分别检查后单独上电
之前认真检查一下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参数,一定是连接或参数方面错误

网友:
电路或器件有问题,或者前级电源功率太小。首先,保证前级电源具有足够驱动能力。其次,多路电源的话,要分别测试,先找到是那一路的问题。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