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编码器电路,电路如下:

以后,转动编码器,R34两端都有波形。
R37左端有波形,右边没有。很奇怪。
PCB图见下图:

请问高手,看看哪儿可能有问题?谢谢!

网友:
你画PCB和原理图的技术还需要继续练习啊
R37右端(连接MCU)没有波形很有可能是因为焊接和周围的引脚短路了,其它引脚配置成了输出
或者你没有把PH4配置成输出模式

网友:
我是菜鸟,我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左端有右端没有
这问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