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吹气感应模块

楼主:
 用什么模块来感应人体吹气好呢?是微弱的吹气,不是测肺活量那样测。
有没有好的空气流量计推荐下,目前的方案是用吹风叶转动测速。
有好方案的老哥和大神来推荐讲解开导下。

网友:
看你的精度,可以使用应变方式,气压方式,如果只是判断吹气没吹气还可以用电容型湿度传感器

网友:
好像气压传感器是可以的,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A:
有多微弱?在什么情况下测?如果是对一个管道吹气很简单,如果是在开放空间测,那就很困难了。

网友:
这个传感器没听过哦

网友:
应用环境很重要,不知道你要在什么环境下用

网友:
气压计可以,LPS22HB。

网友:
觉得还是要用气体压力传感器

网友:
推荐压变传感器 高精度的
对着压变传感器距离15-20cm呼吸大约相当于6-10mg的重量
实测数据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压变传感器 高精度的
对着压变传感器距离15-20cm呼吸大约相当于6-10mg的重量
实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微弱?在什么情况下测?如果是对一个管道吹气很简单,如果是在开放空间测,那就很困难了。

就是人轻轻吹气,只是用作一个开关量,用来控制LED灯的而已。
我用了两个方案。1.麦头来检测    2.扇叶计数。
效果还行。

网友:
雷达感应怎么样

网友C:
气压传感器已经用在电子烟里面做呼吸力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压传感器已经用在电子烟里面做呼吸力度检测

嗯嗯,有了解到。鉴于成本问题没有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