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线圈 2 《小功率放电+细节图片》 欢迎指导

楼主:
今天是2018,12,8 号   周六
前两天制作了个大线圈    具体看看效果  先制作小功率效果
具体细节如下
欢迎各位大咖指导
下面上图 :

一,先是三极管连接图,随意找了张报废的PCB,飞的线;

二,两只线圈连接关系图,初级和次级的对比关系;

三,随意找了两个道具,有个小铁球,《网上买的还没有收到》,还有常规台灯;

四,开机的总能量  电源   (电压显示)   和   (电流显示) ;
       开机的时候是有20V的 由于散热不加   降压有点明显;

五,下面就是换不同角度  台灯的点亮具体情况,还是有点小失望  没有达到预期值,由于总能量有限;

六,还弄了几个小视频   先上一个看看能不能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tty03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试验道具

网友:
糟了   重点  没有上      小闪电  放电的电火花       虽然有点小  但是比第一次要大一倍      这次的是  分散的     第一次估计能量不足    这次大了两倍    下次有时间弄,,,还是很好看的   哈哈

网友:
又搞个啊,真牛

网友A:
是工作,还是私下做的,时间真多啊

网友B:
线圈用了几斤铜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圈用了几斤铜线?

一点点    还能用的   只是花费时间     能二次利用的    不存在浪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点    还能用的   只是花费时间     能二次利用的    不存在浪费哈

我也想弄个这东西玩玩
要是买漆包线的话要买多粗的
要缠多少圈?
驱动线圈一定要用谐振的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弄个这东西玩玩
要是买漆包线的话要买多粗的
要缠多少圈?
驱动线圈一定要用谐振的方式吗?

0.2-1.0的都可以   看你要弄多大的  ,,线粗了倍数就少    线细了  又费时间  还有直径   太大了 最好弄个绕线机制的   手动太费事了  手受不了    网上一大堆    看自己哈

网友D:
先点亮,然后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点亮,然后慢慢来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空了就耍哈  再给大家分享哈   耍的经验

网友:
我要看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工作,还是私下做的,时间真多啊

就是空的时间做的   休息时间    没有耽误别的时间  不是时间多  是兴趣,挡不住的

网友:
是的啊,兴趣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