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 pwm 电机调速电源能不能用做可变电源

楼主:
有什么区别,用于可变电源会发生什么?

网友:
一般地说,电机是强感性负载,所以直流PWM电机调速电源几乎不必滤波,因为电机自身的电感就够滤波用的了。若不是有干扰问题,甚至可以根本不滤波。
但对直流输出的可变电源来说,可能要带非常不同性质的负载,不滤波是不行的。
另外,可变电源因负载性质不同,为工作稳定,负反馈的设计是比较复杂的,而PWM电机调速电源往往不那么考究。

网友:
那要看你用来带什么负载了。PWM电源输出的不是平滑的电压而是PWM信号,是离散的,虽然可以用大电容滤波得到较为平滑的电压,但纹波参数可远不如常规电源,而价格却高于常规电源,可见这么选择实在不明智。即使是手里有闲置的PWM电源,那可用性也不佳。非要找个什么用途,如果电压合适倒不妨考虑用作铅酸电瓶充电器的电源,工作于脉冲充电模式下,但依然要自制一个充电电路。

网友:
最新理论不是SVPWM算法控制了么,模拟发电机组发电周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