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加 续流

楼主:
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做续流用 需要再加个续流二极管吗?发现有的电路用4148 有的用4007。

网友:
“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做续流用”

这要看你使用何种拓扑。
对全桥拓扑来说,某个对角线两支管子关断时,另一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内部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
对半桥拓扑来说,某支管子关断时,另一支管子内部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

网友:
“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做续流用”

对单端电路来说,MOS管内部二极管不能起续流作用,必须另外想办法。

网友:
1N4148允许的电流很小,耐压也低,只能用在电压不高电流也不大情况下。
1N4007是工频整流管,反向恢复时间长,只能用在开关动作频率很低的情况。

网友:
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主要起保护作用,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二极管反向击穿释放电荷
与开关电压拓扑结构中的续流二极管是两码事
续流二极管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

网友:
4148较好些哦

网友:
楼主应给出具体应用电路,根据电路一眼就能看出能不能用。不过,即使在电路结构上可用,那也要考察寄生二极管的载流能力,高速开关电路还要考虑其反向恢复时间。至于外置用4148还是4007,同样的选择原则,没有前提时不能判断谁好谁不好。

网友A:
可以使用,寄生二极管的载流能力足可以用于续流

网友:
继流问题涉及器件至少5个参数,连那些干了多年的电源工程师量着波形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同步续流的BUCK电压波形,有点夸张。大的突起,突起中间的凹槽,后面的振荡,分别由二极管的那些参数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寄生二极管的载流能力足可以用于续流

MOS管体内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比快恢复二极管要长不少,作为续流用这个参数不容忽视。